单片机倒计时十位每次中断的时候闪烁一次,怎么改啊?谢谢各位老哥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y_R=P2^0;
sbit dy_Y=P2^1;
sbit dy_G=P2^2;
sbit dy_Z=P2^3;
sbit dx_R=P2^4;
sbit dx_Y=P2^5;
sbit dx_G=P2^6;
sbit dx_Z=P2^7;
sbit led_A=P3^4;//ge
sbit led_B=P3^5;//shi
void Q();
void W();
void E();
void R();
void T();
void Y();
void U();
void I();
uchar N,num,shi,ge;
uchar tab_disp[]={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char shi,char ge)
{
led_A=0;
P1=tab_disp[shi];
  if(shi)led_B=1;
delay(50);

led_B=0;
P1=tab_disp[ge];
led_A=1;
delay(50);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45872) / 256;
    TL0 = (65536 - 45872) % 256;
    EA = 1;
    ET0 = 1;
    TR0 =1;

   while(1)
{
  Q();
  W();
  E();
  R();
  T();
  Y();
  U();
  I();
}
}
void Q()
{
  uint N;
  N=60;
  while(N<=60&&N>0)
  if(num==20)
  {
  num=0;

  shi=N/10;
  ge=N%10;
  N--;
  display(shi,ge);
  dx_R=0;dx_Y=0;dx_G=1;dx_Z=0;
  dy_R=1;dy_Y=0;dy_G=0;dy_Z=0;
  }
}
void W()
{
  uint N;
  N=5;
  while(N<=5&&N>0)
    if(num==20)
  {
  num=0;
  shi=N/10;
  ge=N%10;
  N--;
  display(shi,ge);
  dx_R=0;dx_Y=1;dx_G=0;dx_Z=0;
  dy_R=0;dy_Y=1;dy_G=0;dy_Z=0;
    {
   delay(50);
    dx_Y=1;dy_Y=1;
      delay(50);
    dx_Y=0;dy_Y=0;
   }
  }
}
void E()
{
  uint N;
  N=20;
  while(N<=20&&N>0)
  if(num==20)
  {
  num=0;
  shi=N/10;
  ge=N%10;
  N--;
  display(shi,ge);
  dx_R=0;dx_Y=0;dx_G=0;dx_Z=1;
  dy_R=1;dy_Y=0;dy_G=0;dy_Z=0;
  }
}
void R()
{
  uint N;
  N=5;
  while(N<=5&&N>0)
    if(num==20)
  {
  num=0;
  shi=N/10;
  ge=N%10;
  N--;
  display(shi,ge);
  dx_R=0;dx_Y=1;dx_G=0;dx_Z=0;
  dy_R=0;dy_Y=1;dy_G=0;dy_Z=0;
    {
    delay(50);
    dx_Y=1;dy_Y=1;
      delay(50);
    dx_Y=0;dy_Y=0;
   }
  }
}
void T()
{
  uint N;
  N=60;
  while(N<=60&&N>0)
  if(num==20)
  {
  num=0;
  shi=N/10;
  ge=N%10;
  N--;
  display(shi,ge);
  dx_R=1;dx_Y=0;dx_G=0;dx_Z=0;
  dy_R=0;dy_Y=0;dy_G=1;dy_Z=0;
  }
}
void Y()
{
  uint N;
  N=5;
  while(N<=5&&N>0)
    if(num==20)
  {
  num=0;
  shi=N/10;
  ge=N%10;
  N--;
  display(shi,ge);
  dx_R=0;dx_Y=1;dx_G=0;dx_Z=0;
  dy_R=0;dy_Y=1;dy_G=0;dy_Z=0;
    {
    delay(50);
    dx_Y=1;dy_Y=1;
      delay(50);
    dx_Y=0;dy_Y=0;
   }
  }
}
void U()
{
  uint N;
  N=20;
  while(N<=20&&N>0)
  if(num==20)
  {
  num=0;
  shi=N/10;
  ge=N%10;
  N--;
  display(shi,ge);
  dx_R=1;dx_Y=0;dx_G=0;dx_Z=0;
  dy_R=0;dy_Y=0;dy_G=1;dy_Z=1;
  }
}
void I()
{
  uint N;
  N=5;
  while(N<=5&&N>0)
    if(num==20)
  {
  num=0;
  shi=N/10;
  ge=N%10;
  N--;
  display(shi,ge);
  dx_R=0;dx_Y=1;dx_G=0;dx_Z=0;
  dy_R=0;dy_Y=1;dy_G=0;dy_Z=0;
    {
    delay(50);
    dx_Y=1;dy_Y=1;
      delay(50);
    dx_Y=0;dy_Y=0;
   }
  }
}
void time_()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45872) / 256;
TL0 = (65536 - 45872) % 256;
num++;
}

网友A(2019-05-11):
程序有误,还有这仿真图上的元器件接法及取值都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