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初学者请教一个C语言代码if(0)语句问题

楼主(2019-05-10):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这个是在头文件里
volatile uint8_t b10MsFlag=FALSE;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
KeyLampInit();
Timer2_Init(Timer2_10ms_Int);
SoundInit(&sign,u8SoundCnt,SOUND_MAX_CNT,SOUND_PIN,SOUND_NUM);
//IWDG_Config(10000);
u8ASteps=1;
while(b10MsFlag==0){
  KeyLampRowClr(LAMP_ROW_1,(uint32_t*)LAPM1_COLOR);
  KeyLampRowClr(LAMP_ROW_2,(uint32_t*)LAPM2_COLOR);
  KeyLampRowClr(LAMP_ROW_3,(uint32_t*)LAPM3_COLOR);
}
while (1)
{
  //IWDG_Feed();
  if(b10MsFlag){
   b10MsFlag=FALSE;
            if(KEY_PRESS==GetKeyVal(50)){
                bStart=1;
            }
            if(bStart){
                Step1Handle();
                Step2Handle();
                SoundLoop(&sign);
            }
        }
其中的 if(b10MsFlag) 这个是if(0)的意思吗 ?是不是条件永远为假进入不了{后面的内容呢?
我看程序代码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我运行这个程序是可以进入的。
有老师帮忙解惑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的意思是其他地方有改变了这个值,并不是说一直都是0是吗?

对,用volatile修饰的话,说明这个变量是易变的,可能在程序的其他地方被修改。你在其他c文件里边找找这个变量。只有变量被改变为非0值,下边的if(){}才会执行。

网友B:
程序死在第一个while处,while(b10MsFlag==0),一直执行

网友C:
关键字 volatile 的存在,说明变量在程序执行中可被隐含地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字 volatile 的存在,说明变量在程序执行中可被隐含地改变。

老师,你的意思是其他地方有改变了这个值,并不是说一直都是0是吗?

网友D:
可能是上面一个if语句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