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可以控制220V的振动线圈吗?

楼主(2019-05-10):
最近做设计,送料机是220V的振动线圈的驱动的,可以通过STM32控制其开关吗,另外STM32接L298N,再接上一个5V的步进电机是不是可以控制其转动?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STM32输出可以通过继电器控制220V的振动线圈,STM32接L298N可以控制5V的步进电机转动。

网友B:
可以的 中间用继电器扩展 或者用可控硅扩展也行(需交流电)

网友C:
用到220V注意隔离哟!!

网友D: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220

网友E(2021-12-24):
光耦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