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NTC热敏电阻测温的计算与电路问题

楼主(2019-05-10):
最近在研究使用NTC电阻测温,网上找了一段程序,如下:
RT=(u32)102300000/AD_GET(2)-100000;
程序对应的是10K的NTC,但是这句话我不理解,这怎么就能求得电阻值了?还请大佬讲解一下~
另外,关于NTC的连接,是接到地正确还是接到VCC正确?我看好像大部分都是接到地了,但是接到VCC不是才能因为温度的升高阻值变小,把输出电压拉高么?

网友A:
NTC不是线性的,你想要准确的温度,只能是查表,也就是C语言的数组来处理,一个温度对应一个NTC电阻,再根据这个阻值去计算AD量
至于放在什么位置,这并没有什么要求的,结果只是两个:一个是温度越高ADC的值越大,另一个是温度越低ADC的值越小,取决你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