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输出的信号跟DAC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9-05-10):
PWM输出的信号跟DAC输出的信号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我用PWM无法调速,单片机一上电开关都还没开电机就开始转了,然后调占空比电机的转速也不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WM输出的是脉宽调制的矩形波,在输入不变的情况下DAC输出的是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