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来看看这个单片机水温控制系统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9-05-10):
做了一个水温控制系统,弄了一个水泵和加热器,但是水泵工作的时候会导致显示器乱码,加热器工作就不会,水泵工作电压5v,加热器12v
大神们帮我看看怎样才能让加热器和水泵同时工作。

原理图

原理图

PCB图

PCB图

网友A:
最好给水泵一个独立电源可避免干扰,给继电器两端反接个二极管

网友B:
先断开水泵看单片机能否正常工作,再说水泵你的lm7805推的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