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您推断LED灯珠的工作电流?

楼主:
这是某220V市电LED灯带的一个串联单元,请问每个LED的工作电流是多大?5-10毫安吗?再大了可能吗?
两个LED电流20毫安,180欧姆电压降就超过了LED工作电压了,这在发光效率上是不合算的。

网友A(2019-05-10):
你怎麼算的,如图led一定會壞,大約電阻還要大100倍吧

网友B:
产品定局了是一层不变的,如想用 20mA 的电流得改接 6.5~6.7V 的一个串联单元,相关电路其它元器件可能得重新选取改装

网友C:
你这前面还有电路,不然你这图接220直接就烧了

网友D:
LED工作电流 =( 输入电压 - LED压降  ) / 电阻

网友E:
直接连到220V上LED绝对损坏,流过LED的电流(220-3.1)/180 远远超过LED额定的电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前面还有电路,不然你这图接220直接就烧了

若干个这样的组串联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连到220V上LED绝对损坏,流过LED的电流(220-3.1)/180 远远超过LED额定的电流了。

两个LED并联串一个180欧姆电阻5V电压足矣,怎么会直接220V市电?是多干个这样的组串联后接市电,,,,,,,,我问的是请您估算LED电流,从180欧姆电阻来看电流不会大于10毫安(一个LED),否则电压损失太多,,,,,,,,,,,,

网友G:
首先呢,led工作电流 =( 输入电压 - led压降  ) / 电阻,其次呢,我认为直接连到220伏特上led绝对损坏,流过led的电流(220-3.1)/180 远远超过led额定的电流了。

网友H:
直接连到220V上LED绝对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ED工作电流 =( 输入电压 - LED压降  ) / 电阻

我的意思是:从他每组串联电阻180欧姆估计每组(两个LED)电流不会大于20毫安,如果是20高安,180欧电压降3.6V太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怎麼算的,如图led一定會壞,大約電阻還要大100倍吧

一个串联单元!

网友F(2019-07-10):
引用 网友C:
你这前面还有电路,不然你这图接220直接就烧了

这仅是一个单元,若干个单元串联接220V。我是说180Ω上的压降,10毫安就是1.8V,20毫安就是3.6V,180Ω上消耗的功率和LED功耗应该有个合适的比例呀?

网友I:
楼主,你是想论证‘假节能’问题吗?(现实中,我们使用的节能器件,很多其实并不节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是想论证‘假节能’问题吗?(现实中,我们使用的节能器件,很多其实并不节能!)

36W是虚标,实际不到10W。电容降压点燃48个LED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