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转速控制程序(速度LED显示)

楼主(2019-05-10):
如题,附件里面是hex文件和Keil(无需下载,复制下面的代码编译也是一样)下面是代码

//数码管位 高位-----低位
//四个按键控制步进电机:正转,反转,加1,减1
//上电时电机启动,数码管上显示速度最小档1,加减档位均能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电机采用单双八拍方式
//电机转速一共10档,通过按键调节转速
//电机正转时最高位数码管显示0,反转时显示1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0//数码管段选
#define haha P2
sbit s1 = P1^0;
sbit s2 = P1^1;
sbit s3 = P3^0;
sbit s4 = P3^1;
sbit s5 = P3^2;//按键定义,s1正转,s2反转,s3加1,s4减1
sbit wei3 = P2^3;sbit wei2 = P2^2;sbit wei1 = P2^1;sbit wei0 = P2^0;//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a = P2^7;sbit b = P2^6;sbit c = P2^5;sbit d = P2^4;//脉冲信号输入端定义

uchar code tab[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共阳数码管驱动信号0---9,不显示
uchar code time_counter[10][2]={{0xda,0x1c},{0xde,0xe4},{0xe1,0xec},{0xe5,0xd4},{0xe9,0xbc},  //9.7 ----1ms
                                                            {0xed,0xa4},{0xf1,0x8c},{0xf5,0x74},{0xf9,0x5c},{0xfc,0x18}};
uchar code qudong[8]={0x80,0xc0,0x40,0x60,0x20,0x30,0x10,0x90};
uchar num1 = 0;//控制取励磁信号变量
uchar num2 = 8;

char k=0;//加减档位控制,1为最小档
char pause=1;//暂停时保存之前的转速,开机默认1
bit flag1 = 0;//初始正转,正反转标志
uchar buf[4]={0,10,0,0};//数码管显示缓存,正转,不显示,不显示,显示1档位,高----低
//================================定时器0/1初始化函数================================
void T0_T1_init()
{
        TMOD = 0x11;//定时器0/1均工作于方式1,16位计时方式
           TH1 = time_counter[k-1][0];
        TL1 = time_counter[k-1][1];//定时器1,定时10ms用于步进电机转速控制
        TR1 = 0;
        ET1= 1;//开定时器中断
        EA = 1;//开总中断
}
//================================ms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连数x次,约 x ms
             for(j=0;j<120;j++);   //数120 次,约1 ms
}
void display()
{
        wei3=1;wei2=1;wei1=1;wei0=0;led = tab[buf[3]];delay1m(1);led=0xff;
    wei3=1;wei2=1;wei1=0;wei0=1;led = tab[buf[2]];delay1m(1);led=0xff;
    wei3=1;wei2=0;wei1=1;wei0=1;led = tab[buf[1]];delay1m(1);led=0xff;
        wei3=0;wei2=1;wei1=1;wei0=1;led = tab[buf[0]];delay1m(1);led=0xff;
}
//================================主函数=============================================
void main()
{
        T0_T1_init();
        buf[1] = 10;//不显示
        while(1)
        {
                display();
                if(s1 == 0)
                {
                        delay1m(3);
                        if(s1 == 0)
                        {
                                flag1 = 0;//正转
                                buf[0] = 0;//最高位显示0
                //                haha = 0x00;//停止

                        }
                        while(!s1) display();
                }
                if(s2 == 0 )
                {

                        delay1m(3);
                        if(s2 == 0)
                        {

                                flag1 = 1;//反转
                                buf[0] = 1;//最高位显示1
                //                haha = 0x00;//停止
                        }
                        while(!s2) display();
                }
                if(s3 == 0)           //速度加1档
                {
                        delay1m(3);
                        if(s3 == 0)
                        {
                                k++;
                                TR1=1;
                                if(k > 10 )
                                {
                                        k = 1;
                                }
                                buf[2]= k/10;
                                buf[3]= k%10;
                        }
                        while(!s3) display();
                }
                if(s4 == 0)         //速度减1档
                {
                        delay1m(3);
                        if(s4 == 0)
                        {
                                k--;
                                TR1=1;
                                if(k <= 0)
                                {
                                        k = 10;
                                }
                                buf[2]= k/10;
                                buf[3]= k%10;
                        }
                        while(!s4) display();
                }
                if(s5==0)
                {
                        delay1m(3);
                        if(s5==0)
                        {
                                if(TR1==1)
                                {
                                        pause=k;
                                        k=0;
                                        TR1=0;
                                        a=b=c=d=0;
                                }
                                else if(TR1==0)
                                {
                                        k=pause;
                                        TR1=1;
                                }
                                buf[2]= k/10;
                                buf[3]= k%10;
                                while(!s5) display();
                        }
                }
        }

}
//==================================定时器1中断函数,用于脉冲频率控制=====================================
void time1_interrupt()interrupt 3
{
        static num1 = 0;
        static num2 = 0;
        TH1 = time_counter[k-1][0];
        TL1 = time_counter[k-1][1];//定时器1,定时1 用于步进电机转速控制
        if(flag1 == 0)//正转
        {
                switch(num1)
                {
                        case 0:a = 1;b = 0;c = 0;d = 0;break;
                        case 1:a = 1;b = 1;c = 0;d = 0;break;
                        case 2:a = 0;b = 1;c = 0;d = 0;break;
                        case 3:a = 0;b = 1;c = 1;d = 0;break;
                        case 4:a = 0;b = 0;c = 1;d = 0;break;
                        case 5:a = 0;b = 0;c = 1;d = 1;break;
                        case 6:a = 0;b = 0;c = 0;d = 1;break;
                        case 7:a = 1;b = 0;c = 0;d = 1;break;
                }
                num1++;
                if(num1 == 8)num1 = 0;
        }
        else                  //反转
        {
                switch(num2)
                {
                        case 0:a = 1;b = 0;c = 0;d = 1;break;
                        case 1:a = 0;b = 0;c = 0;d = 1;break;
                        case 2:a = 0;b = 0;c = 1;d = 1;break;
                        case 3:a = 0;b = 0;c = 1;d = 0;break;
                        case 4:a = 0;b = 1;c = 1;d = 0;break;
                        case 5:a = 0;b = 1;c = 0;d = 0;break;
                        case 6:a = 1;b = 1;c = 0;d = 0;break;
                        case 7:a = 1;b = 0;c = 0;d = 0;break;
                }
                num2++;
                if(num2 == 8)num2 = 0;
        }
}

此商品已被删除

网友A:
非常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B(2019-07-14):
请问加速减速有上下限吗?有没有那种能直接规定转速的程序,我觉得这样更好

网友C(2020-01-03):
楼主您好,想请教个问题,如何修改上述程序,使步进电机加速时,从1自动逐渐加速到10?

网友D(2020-02-07):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以后还要跟楼主学习

网友E(2020-07-24):
为啥我下载之后,打不开,啥都没有,cannot proje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下载之后,打不开,啥都没有,cannot projet。。。。。

这个没必要下载吧,下载的文件里面只有代码,而全部的代码已经在网页上面了,所以下载完全是多此一举

网友G(2020-11-16):
这个程序框图怎么写呢

网友H(2023-03-30):
感谢你的资料,不错不错下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