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心率传感器源代码

楼主(2019-05-10):
基于STM32F103的心率传感器相关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u8 q,i=0;
u8 ave[50]={0};
float ave_heart_rate=0;
u8 sum(u8 m)
{
        ave[2]=ave[1];
        ave[1]=ave[0];
        ave[0]=m;
        return ave[0]+ave[1]+ave[2];
}
//****************************************************************************
//* 名    称: u8 8Average(u8 ch,u8 times)
//* 功    能:取times次,然后平均
//* 入口参数:ch: 采集每次i的值
//*           times:获取次数
//* 返回参数:通道ch的times次转换结果平均值
//* 说    明:
//****************************************************************************/
u16 Average(u8 ch,u8 times)
{
        if(ave[2] == 0)
        {
                if (ave[1] == 0)
                {return ch/1;}
                else
                {return ch/2;}
        }
                return ch/3;
}
/****************************************************************************
* 名    称: TIM2_Init(u16 auto_data,u16 fractional)
* 功    能:定时器2初始化
* 入口参数:auto_data: 自动重装值
*           fractional: 时钟预分频数
* 返回参数:无
* 说    明: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Tout=((auto_data+1)*(fractional+1))/Ft(us)  Ft定时器时钟
****************************************************************************/
void TIM2_Init(u16 auto_data,u16 fractional)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2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uto_data;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fractional;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2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q++;                  //没经过1s,记一次数
                        while(q == 60)        //每一分钟重复一次
                  {
                                LCD_DisplayNum(120,80,i*2/3,3,16,0);
                        //BEEP=!BEEP;
                                ave_heart_rate=Average(sum(i*2/3),3);       //取3次心率的平均值

                                LCD_DisplayNum(150,110,ave_heart_rate,3,16,0);
                                LED1=!LED1;
                                q=0;
                                i=0;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int main(void)
{
        u8 w=0,k=0;
        int n=0,x=0;
        float mov=0;
        float qua;
        u16 adc_data;
        float temp;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初始化LCD接口
        TIM2_Init(10000,7199); //定时器2时钟72M,分频系数7200,72M/7200=10K 所以计数10000次为1000ms,函数内部定时1min
        ADC1_Init();        //初始化ADC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CD_Display_Dir(1);   //横屏

        while(1)
        {

                if(n==0)
                {
                        BRUSH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DisplayString(30,20,16,"heart_rate_VOL:");
                        //LCD_DisplayString(30,150,16,"ADC1_CH1_VOL:0.000V");
                        LCD_DisplayString(45,50,16,".");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DisplayString(30,80,16,"heart_rate:");
                        LCD_DisplayString(30,110,16,"AVE.heart rate:");

                        adc_data=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获取通道1的转换值,10次取平均
                        temp=(float)adc_data*(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5.1141
                        if(temp>=1.7)
                        {        i++;
                        }
                        adc_data=temp;                              //赋值整数部分给adc_data变量,因为adc_data为u16整形
                        LCD_DisplayNum(35,50,adc_data,1,16,0);    //显示电压值的整数部分,5.1141的话,这里就是显示5
                        temp-=adc_data;                             //把已经显示的整数部分去掉,留下小数部分,比如5.1141-5=0.1141
                        temp*=1000;                                 //小数部分乘以1000,例如:0.1141就转换为114.1,相当于保留三位小数。
                        LCD_DisplayNum(55,50,temp,3,16,0X80);     //显示小数部分(前面转换为了整形显示),这里显示的就是114.
                        delay_ms(50);
                        key_scan(0);
//                        if(keydown_data==KEY0_DATA)   //key0按下后马上执行相应代码
//                        {
//                                w++;
//                                LCD_DisplayString(30,150,16,"Movement:");        //移动次数输入个位
//                                mov=10*k+w;
//                                LCD_DisplayNum(110,150,mov,4,16,0);
//                        }
//                        if(keydown_data==KEY1_DATA)     //key1按下后马上执行相应代码
//                        {
//                                k++;
//                                LCD_DisplayString(30,150,16,"Movement:");        //移动次数输入十位
//                                mov=10*k+w;
//                                LCD_DisplayNum(110,150,mov,4,16,0);
//                        }
                        if(keydown_data==KEY2_DATA)
                        {
                                LCD_DisplayString(30,200,16,"Sleep Quality:     %");
                                if(ave_heart_rate<=150&&ave_heart_rate>=50)        //心率在50~150之间时
                                qua=(float)(((1-mov/140)/2+(-0.006*ave_heart_rate+1.1)/2)*100);
                                if(ave_heart_rate>150)                          //心率大于150
                                        qua=(float)(((1-mov/140)/2+(0.2)/2)*100);
                                LCD_DisplayNum(150,200,qua,4,16,0);
                        }
                                delay_ms(50);
                                if(keydown_data==KEY3_DATA)
                        {
                                n++;
                        }
                }
                if(n==1)
                {
                        LCD_Clear(WHITE);//清屏
                        n++;
                }
                if(n==2)
                {
                adc_data=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获取通道1的转换值,10次取平均
                temp=50*(float)adc_data*(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5.1141
                LCD_Color_DrawPoint(x,temp,RED);
                x++;
                        if(x==320)
                        {
                                LCD_Clear(WHITE);//清屏
                                x=0;
                        }
                }
        }
}

网友A:
这个东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