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采集环境监测系统

楼主:
单片机全称单片微型计算(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就组成和功能而言,单片机正如一个微型计算机系统,其内部集成了中央处理器(CPU)、随机数据存储器(RAM)、只读程序存储器(ROM)定时器/计数器、输入/输出(I/O)接口电路和串行通信接口等主要功能部件。在发展过程中单片机不断扩展各种控制功能,独立执行内部程序,本次设计就是在单片机的基础上进行开发的。
信息采集以单片机为核心,由温湿度采集电路、热式电传感器电路、烟雾采集电路、A/D转换电路、时钟电路以及复位电路组成,基于单片机对数字信号的高敏感性、可控性,温湿度传感器可以产生数字信号,送给单片机显示。采用MQ2烟雾传感器采集烟雾数据,通过AD0832转换成数字两,设计了以89c51基本系统为核心的一套监测系统。该系统由信号采集、信号分析和信号处理三个部分组成的,实现程序的存储、数据的实时显示和报警功能。
温湿度监测系统是在环境试验、科学研究(诸如种植、养殖、生物工程、化工工程)、工业生产等领域应用广泛的现场环境控制系统。它能模拟各种环境条件,即按照实际要求精确测量环境的温度和湿度,为研究不同的生化过程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因此,温湿度监测系统广泛应用在科研、现代农业、医药、冶金、化工、林业、环境科学及生物遗传工程等领域。

部分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eeprom52.h"
#include"dht11.c"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Uart52_code.H"
#include "083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1602_dat P0

sbit beep=P2^5;

sbit led_1=P3^2;
sbit led_2=P3^3;
sbit led_3=P3^4;
sbit led_4=P3^5;
sbit led_5=P3^6;

sbit Button_1=P2^0;
sbit Button_2=P2^1;
sbit Button_3=P2^2;

bit read_dht11=1;           //读DHT11标志位,等于1时读DHT11
uchar U8T_data_H=0;
uchar U8RH_data_H=0;   //U8T是温度数据变量                U8RH湿度
bit tmp=1;                           //DHT11读取成功标志位
unsigned char DHT[5];  //DHT11读取数据缓冲数组
uint DA;     //烟雾数据
uchar jishu=0;
uchar h;
uint sum,pm_h;

uchar temp_h,temp_l,hum_h,hum_l,Set_Send,Send_mode,sys_time,T_sec;
uchar bz,ms,state,Receive_Add,Receive_dat[50];
bit beep1,s1,Read_OK,Send_flag,key_1,key_2,key_3;

void DHT11_dat()
{
    DHT_Start();  //DHT11IO初始化
    tmp=DHT_ByteRead(&DHT); //读取温湿度数据,如果读取成功,返回1,否则是0
        if(tmp)          //如果是1,那就将读取的数据,赋值给相应的数据
        { tmp=0;
          U8T_data_H= DHT[2];
          U8RH_data_H=DHT[0];
        }
}
void show()                        //显示数据
{
        if(state==0)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T: ");
                LCD1602_write(1,0x30+U8T_data_H/10%10);
                LCD1602_write(1,0x30+U8T_data_H%10);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C  ");
                LCD1602_writebyte("Hum:");
                LCD1602_write(1,0x30+U8RH_data_H/10%10);
                LCD1602_write(1,0x30+U8RH_data_H%10);
                LCD1602_writebyte("%");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Smoke: ");

                if(DA%10000/1000==0)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LCD1602_write(1,DA%10000/1000+0x30);
                if((DA%1000/100+DA%10000/1000)==0)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LCD1602_write(1,DA%1000/100+0x30);
                if((DA%10000/1000+DA%1000/100+DA%100/10)==0)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LCD1602_write(1,DA%100/10+0x30);
                LCD1602_write(1,DA%10+0x30);
                LCD1602_writebyte("mg/m3");
        }
        else
        {
                 LCD1602_write(0,0x80);
                LCD1602_writebyte("TH:");
                if(state==1&&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emp_h/10%10);
                        LCD1602_write(1,0x30+temp_h%10);
                }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TL:");
                if(state==2&&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temp_l/10%10);
                        LCD1602_write(1,0x30+temp_l%10);
                }
                LCD1602_write(1,0xdf);
                LCD1602_writebyte(" SH");
                LCD1602_write(1,0);

                LCD1602_write(0,0xc0);
                LCD1602_writebyte("HH:");
                if(state==3&&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hum_h/10%10);
                        LCD1602_write(1,0x30+hum_h%10);
                }
                LCD1602_writebyte(" HL:");
                if(state==4&&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LCD1602_write(1,0x30+hum_l/10%10);
                        LCD1602_write(1,0x30+hum_l%10);
                }
                LCD1602_writebyte(" ");
                if(state==5&&s1==1)
                {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
                        if(pm_h%10000/1000==0)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LCD1602_write(1,pm_h%10000/1000+0x30);
                        if((pm_h%1000/100+pm_h%10000/1000)==0)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LCD1602_write(1,pm_h%1000/100+0x30);
                        if((pm_h%10000/1000+pm_h%1000/100+pm_h%100/10)==0)
                        LCD1602_writebyte(" ");
                        else
                        LCD1602_write(1,pm_h%100/10+0x30);
                        LCD1602_write(1,pm_h%10+0x30);
                }

        }

网友A(2020-02-29):
在么?这资料有APP的源码么

网友B(2020-04-21):
这是个垃圾 大家别下载

网友C(2021-11-23):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垃圾 大家别下载

为啥呀

网友C:
请问可以发一下原理图仿真还有源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