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5509定时器实验 DSP实验程序

楼主(2019-05-10):
DSP实验程序

dsp源程序如下:

/********************************************************************************/
/* 文件名:                5502_LED.c                                                                                                    */
/* 功能描述:         通过配置GPT和GPIO以及系统中断来控制D5和D1两个指示灯交替闪烁                */
/*                                从而达到验证系统GPT,GPIO以及系统中断的目的                                                */
/* 作者:韩敬                                                                    */
/* 版本:1.0                                                                     */
/* 时间:2006-08-09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timer.h>

/* Define and initialize the GPT modul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TIMER_Config  MyTimerConfig = {0x0320,0x0ffff,0x0007};

/* Function/ISR prototypes */
interrupt void Timer0Isr(void);

/* Reference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 This symbol is defined in file, vectors.s55 */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 Create a TIMER_Handle object for use with TIMER_open */
TIMER_Handle          hGpt;

Uint16 EventId0;                 // 定时器0所对应的事件ID号
Uint16 LEDMARK = 0;                // 设置指示灯的开关标志
Uint16 i = 0;
Uint16 j = 0;

unsigned int timer_counter=0;

/* 通过定义宏来控制两个外围存储器映射的寄存器,从而实现对GPIO口的控制 */
#define  GPIODIR          (*(volatile ioport Uint16*)(0x3400))
#define  GPIODATA         (*(volatile ioport Uint16*)(0x3401))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This is REQUIRED !!! */
        CSL_init();

        /* PLL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used to set up PLL interface */
        // 主频为300Mhz
    PLL_setFreq(4,1);

        /* Set IVPH/IVPD to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 Temporarily dis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globalDisable();

        /* Open Timer 0, set registers to power on defaults */
        /* And return handle of Timer 0 */
        hGpt = TIMER_open(TIMER_DEV0, TIMER_OPEN_RESET);

        /* Get Event Id associated with Timer 0, for use with */
        /* CSL interrupt enable functions.                    */
        EventId0 = TIMER_getEventId(hGpt);

        /* Clear any pending Timer interrupts */
        IRQ_clear(EventId0);

        /* Plac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address at */
        /* associated vector location */
        IRQ_plug(EventId0,&Timer0Isr);

        /* Writ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values to Timer control regs */
        TIMER_config(hGpt, &MyTimerConfig);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IRQ_enable(EventId0);

        /* En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globalEnable();

        /* Start Timer */
        TIMER_start(hGpt);

        /* Config GPIO7 in order to ignite led D5*/
        GPIODIR = 0x40;        // config the GPIO7 as output pin

        for(;;)
        {
        /* Enter system loop and waiting for interrupt */

        }
}

/*定时器0的中断程序*/
interrupt void Timer0Isr(void)
{
    timer_counter++;

          if(timer_counter ==115)
          {
        timer_counter=0;

            if (LEDMARK==0)
                {
                          GPIODATA = 0x00;                                /* 打开指示灯D5 */
                       LEDMARK = 1;                            /*在此行设置短点*/
        }

              else
             {
                      GPIODATA = 0x40;                                /* 打开指示灯D5 */
                       LEDMARK = 0;                            /*在此行设置短点*/
              }

        }
}

/************************************************************************************/
/*注意:         (1)        关闭指示灯D1只是临时的,共计100*TIMECONST个指令周期                                        */
/*                        这种临时性主要体现在关闭指示灯D1的操作是在中断处理子程序中进行的                */
/*                        而且是对CPU控制寄存器的操作,由于DSP的中断保护和恢复机制                                        */
/*                        一旦退出中断处理子程序,关闭指示灯D1的操作自动失效,即指示灯D1又自动点亮        */
/************************************************************************************/

/******************************************************************************\
* End of 5502_LE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