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51单片机最小系统无法烧录程序

楼主:
1. 使用的STC89C52RC的单片机
2. 买的下载器在德飞莱的单片机上试过了,能下载程序,但是我自制的最小系统无法烧录
3. RXD和TXD都接对了的。
4. VCC和GND都是对应的电平

51最小系统

51最小系统

网友A(2019-05-11):
RXD TXD 两个得交叉连接才能通讯,楼主这种接法是错误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XD TXD 两个得交叉连接才能通讯,楼主这种接法是错误的

感谢回复,这个原理图是我的网络标号,标号对应的是引出的排针

网友C:
感谢回复,这个原理图是我的网络标号,标号对应的是引出的排针

网友D:
第一   烧录时要冷启动一次   第二  下载器的RXD接单片机的TXD  下载器的TXD接单片机的RXD

网友E:
无法烧录的提示是什么?进度条不动?

网友F:
下载时要冷启,不能下载晶振在不在工作是个问题

网友G:
晶振的旁路电容要是无极性的

网友H:
  下载器的RXD接单片机的TXD ;TXD接单片机的RXD
  第一种做法要冷启动一次
  检查晶振是否有用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无法烧录的提示是什么?进度条不动?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一   烧录时要冷启动一次   第二  下载器的RXD接单片机的TXD  下载器的TXD接单片机的RXD

感谢回复,我用我的stc下载器在德菲莱的51开发板上试过了,能下载程序,串口线也是接对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下载器的RXD接单片机的TXD ;TXD接单片机的RXD
  第一种做法要冷启动一次
  检查晶振是否有用到

好的,谢谢,串口线也是接对了的,估计是晶振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晶振的旁路电容要是无极性的

谢谢,我在板子上焊的是无极性的电容

网友I(2019-09-09):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J:
德菲莱的51开发板上下载是用串口还是TTL电平?这一点你没说明,这就是你的下载器是支持TTL电平还是只支持串口?

网友J:
德菲莱的51开发板上下载是不是有一个开关?按下一载后再打开开关就能下载。而你的开发板没有看到开关,也没有提供操作步骤,可以先接通JP1的TXD RXD GND三根线,按下下载后再接上VCC这一根线试试。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是因为下载器没有收到CPU提供的信号,晶振只要焊接牢固了一般没问题

网友K:
RXD——TXD;TXD——RXD

网友L:
还有一种可能,下载器到开发板线不能太长,我就遇到过,换短线(10-20Cm)就好了

网友M:
你的板可以先不上电,然后先点软件的下载/编程,接下来再给板上电,如果接线没有问题应就可以了

网友N:
你用万用表打到测直流电压档,红笔接晶振一个脚,黑笔接GND,然后红笔接晶振另一个脚,黑笔接GND,你看下两个电压相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