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单片机PWM波控制LED灯,感觉亮度不够,应该怎么提高亮度?

楼主:
自己尝试用这个电路,但是失败了,有说明好的简便的放大电路吗?

网友A(2019-05-11):
对于不同的晶体管 R1 阻值有时可能偏大,另外 Q1 R2 得更换功率大点的。

网友B:
你把R2接到每个LED灯上试试,就是每个灯一个限流电。不是一个总限流电阻。

网友C:
你R2电阻流过的电流被并联的几个LED分了,当然亮度不够,你可拿掉几个LED剩下的就会亮多了

网友D:
R1换成2k  R2换成220

网友E:
510R电阻用大了。

网友F:
建议使用这个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G: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逐个尝试

网友H:
亮度取决于电流大小,所以调低电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I:
首先LED的亮度取决于工作电流,就一般用于工作状态指示的发光二极管取电流10mA,那么总电流需80mA左右,导通压降VF就算2.5v,限流电阻压降为

网友J:
占空比固定的情况下,PWM频率也对亮度有影响

网友I:
算8只LED发光二极管总电流为80mA,假设三极管放大倍数为100,要使三极管工作于开关状态至少基极电流不小0/

网友K:
将R2 电阻减小  或者VCC电压变大 其他不用动   这样LED获得的最大电流就大了  但是要注意最大电流别烧毁LED   必要时依据LED参数来

网友L:
并联分流,应该是分到每个led的电流太小了,可以考虑减小R2阻值。

网友M:
电阻换小一点,三极管改用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I:
一般作为状态指示用的发光二极管导通压降各不相同,如红色的在2v左右绿色的3v左右,如果工作电流按20mA计算,那么8只发光二极管所需电流按160mA计算的话,此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160mA,放大倍数按100估算,那么三极管饱和状态时所需的基极电流至少160mA/100=1.6mA,基极限流电阻不大于(Vcc-0.7)/1.6=(5-0.7)/1.6=2.9(kΩ),显然你图中R1电阻偏大了,三极管不能完全饱和导通,提供不到LED所需的工作电流。如果用的是作为照明的LED灯珠,每只灯珠的电流需150~200(mA),导通压降3~6v,那就更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N:
应该是流过LED的电流太小了 可以考虑把R1 R2的阻止调小一点

网友O:
你妈的,趴一边去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你一个电路与仿真你拿去玩吧

这个回复好实在

网友Q:
太扯了,这个电路是错误的,每一个发光管必须单独接一个电阻的,其它的错误就不说了了

网友Q:
别老防真,你自个焊个电路试试,你这个电路根本不会工作的,每一个而二极管的压降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象电阻一样直接并连的

网友R:
加三极管放大或反相器驱动,提高电流

网友S:
每个LED都串联一个470欧电阻试试

网友T:
把LED去掉几个再看亮度,亮度取决于LED导通的电流

网友U:
要用射极驱动  这样才够劲够给力

网友V:
首先要判断led暗的原因,也就是灯没有正常工作,亮度是由实际功率决定的,如果1、电压不够 2、电流不够
还有你pwm的占空比影响

网友W:
调节PWM占空比。

网友X:
引用 网友Q:
别老防真,你自个焊个电路试试,你这个电路根本不会工作的,每一个而二极管的压降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象电阻 ...

不仿真你来这里做什么 ?干站着扯,原来你好这口!

网友Y:
单管电流达不到驱动8支led的。

网友Z:
可以考虑把8个并联LED换至Vcc与Q1之间,用电位器(可变电阻)代替R2,从最大值到0调整电位器,看是否能达到你要求的亮度,如果能达到,测此时的实际阻值,找阻值相近的作为R2即可,如果达不到亮度要求,则(Vcc)电源功率小

网友AA:
你这么多LED,需要的电流多,减少LED灯的数量即可

网友AB:
引用 网友Q:
太扯了,这个电路是错误的,每一个发光管必须单独接一个电阻的,其它的错误就不说了了

嫩驴!份量还不够,就你水平,就没玩仿真的命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太扯了,这个电路是错误的,每一个发光管必须单独接一个电阻的,其它的错误就不说了了

你在说谁扯?萝丁,有本事出来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太扯了,这个电路是错误的,每一个发光管必须单独接一个电阻的,其它的错误就不说了了

你在说谁扯!不懂一边玩去,一看就半掉子

网友O:
引用 网友Q:
别老防真,你自个焊个电路试试,你这个电路根本不会工作的,每一个而二极管的压降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象电阻 ...

防真防碍你什么了,看不惯绕道!

网友X:
引用 网友Q:
别老防真,你自个焊个电路试试,你这个电路根本不会工作的,每一个而二极管的压降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象电阻 ...

还防真呢?一看就是没见过仿真的芋头,水平也就这样了,天生的长相生就的命!

网友G(2019-08-06):
哇~没想到这个问题后续还有这么多技术大佬在讨论,受教了

网友AC:
三极管有电阻的 个人认为其实可以不用再加限流电阻电阻

网友AD:
提高pwm输出的占空比就好了,很简单的。如果还是不行就把r2减少一点

网友AE:
可以改变限流电阻R2 或加大VCC的电压

网友A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驱动电流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