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第九届蓝桥杯单片机决赛:多功能测量仪表源程序

楼主(2019-05-10):
这次分享的是蓝桥杯第九届的题目,国赛得题目比省赛的要难很多,主要是考的器件非常的多,怎么去设计代码的结构至关重要,数码管,e2prom,继电器,蜂鸣器,led,这几个器件在国赛是必考项目,DS1302,超声波,和PCF8591考的次数也非常多。大家一定要每个模块都练到位,一定分析一下从第三届到现在每届题目,下面我们给出第九届的题目以上是第九届的题目。 第九届决赛试题:多功能测量仪表_Page1.jpg 第九届决赛试题:多功能测量仪表_Page2.jpg  大家看过之后会发现考的器件非常的多,怎么去设计程序的结构非常重要。在我的程序运用了定时器产生轮询标志来调用每个子函数,来符合程序的设计要求。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当然高手除外),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分享,大家一起进步,共同提高。下面给出我单片机程序的main.c文件的内容
#include "main.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nclude "onewire.h"
union flo_to_ch
{
        f32 f_num;
        u8 u_num[4];//共用内存单元,u_num[4]分别为f32数据f_num的4个字节
};

union flo_to_ch temperature_H,Voltage_H,frequency_H,thresh_H;//温度、电压、阈值数据结构
f32 temperature_P,Voltage_P,thresh_P=1.0;//当前温度、当前电压、当前阈值

u8 Dis_Buf[10] = {"        "}; //数码管显示缓存

u8 Work_Mode = 0; //’U’回显,其他常规显示。初值0数码管不显示,任意按键后只有回显和其他常规显示。
u8 Dis_Mode = 0;  //数码管显示模式,0常规不显示、‘U’电压显示 ‘F’频率显示 ‘C’温度显示 ‘P’电压阈值设置显示

bit job1_flag = 0;
bit job2_flag = 0;
bit job3_flag = 0;
bit job4_flag = 0;
bit job5_flag = 0;

void job1(void); //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每5ms一次
void job2(void); //显示模式处理,每100ms一次
void job3(void); //按键读取与处理,每50ms一次
void job4(void); //电压与温度测量(频率测量在time.c文件解决),每400ms一次
void job5(void); //LED亮灯处理,每200ms一次
void ufv_set(void);//温度、电压、频率存储
void ufv_read(void);//温度、电压、频率读取
void thresh_read(void);//阈值读取
void thresh_set(void);//阈值存储

void Sys_Init()
{
        Buzzy_Off;
        Relay_Off;
        Led_Set = 0xff;
}

void main()
{
        Sys_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Timer2Init();
        init_pcf8591();//初始化
          ufv_read();//读取eeprom数据,温度、电压、频率
        thresh_read();//阈值读取
        while (1)
        {
                if (job1_flag)
                {
                        job1(); //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每5ms一次
                        job1_flag = 0;
                }
                if (job2_flag)
                {
                        job2(); //显示模式处理,每100ms一次
                        job2_flag = 0;
                }
                if (job3_flag)
                {
                        job3(); //按键读取与处理,每50ms一次
                        job3_flag = 0;
                }
                if (job4_flag)
                {
                        job4(); //电压与温度测量(频率测量在time.c文件解决),每400ms一次
                        job4_flag = 0;
                }
                if (job5_flag)
                {
                        job5(); //LED亮灯处理,每200ms一次
                        job5_flag = 0;
                }
        }
}

void job1(void) //数码管动态显示处理,每5ms一次
{
        Display(Dis_Buf);
}

void job2(void) //显示模式处理,每100ms一次,Work_Mode=’U’回显,其他常规显示
{
        switch (Dis_Mode) //Dis_Mode=0常规不显示、’U’电压显示 ‘F’频率显示 ‘C’温度显示 ‘P’电压阈值设置显示
        {
                case 0:
                {
                        sprintf(Dis_Buf, "        ");
                }break;
                case 'P':
                {
                        sprintf(Dis_Buf, "P     %3.1f", thresh_P);
                }break;
                case 'C':
                {
                        if (Work_Mode == 'H')
                        {
                                sprintf(Dis_Buf, "HC  %5.2f", temperature_H.f_num);
                        }
                        else
                        {
                                sprintf(Dis_Buf, "C   %5.2f", temperature_P);
                        }
                }break;
                case 'F':
                {
                        if (Work_Mode == 'H')
                        {
                                sprintf(Dis_Buf, "HF%6.0f", frequency_H.f_num);
                        }
                        else
                        {
                                sprintf(Dis_Buf, "F %6.0f", frequency_P);
                        }
                }break;
                case 'U':
                {
                        if (Work_Mode == 'H')
                        {
                                sprintf(Dis_Buf, "HU    %3.1f", Voltage_H.f_num);
                        }
                        else
                        {
                                sprintf(Dis_Buf, "U     %3.1f", Voltage_P);
                        }
                }
                break;
        }
}
void ufv_set(void)//温度、电压、频率存储
{

        temperature_H.f_num = temperature_P;
        Voltage_H.f_num = Voltage_P;
        frequency_H.f_num = frequency_P;

        write_eeprom(0,temperature_H.u_nu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1,temperature_H.u_nu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2,temperature_H.u_num[2]);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3,temperature_H.u_num[3]);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4,Voltage_H.u_nu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5,Voltage_H.u_nu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6,Voltage_H.u_num[2]);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7,Voltage_H.u_num[3]);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8,frequency_H.u_nu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9,frequency_H.u_nu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10,frequency_H.u_num[2]);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11,frequency_H.u_num[3]);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
void ufv_read(void)//温度、电压、频率读取
{

        temperature_H.u_num[0]=read_eepro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emperature_H.u_num[1]=read_eepro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emperature_H.u_num[2]=read_eeprom(2);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emperature_H.u_num[3]=read_eeprom(3);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Voltage_H.u_num[0]=read_eeprom(4);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Voltage_H.u_num[1]=read_eeprom(5);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Voltage_H.u_num[2]=read_eeprom(6);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Voltage_H.u_num[3]=read_eeprom(7);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frequency_H.u_num[0]=read_eeprom(8);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frequency_H.u_num[1]=read_eeprom(9);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frequency_H.u_num[2]=read_eeprom(1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frequency_H.u_num[3]=read_eeprom(1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
void thresh_read(void)//阈值读取
{
        thresh_H.u_num[0]=read_eeprom(12);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hresh_H.u_num[1]=read_eeprom(13);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hresh_H.u_num[2]=read_eeprom(14);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hresh_H.u_num[3]=read_eeprom(15);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thresh_P=thresh_H.f_num;
}
void thresh_set(void)//阈值存储
{
        thresh_H.f_num=thresh_P;
        write_eeprom(12,thresh_H.u_num[0]);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13,thresh_H.u_num[1]);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14,thresh_H.u_num[2]);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write_eeprom(15,thresh_H.u_num[3]);i2c_delay(200);i2c_delay(200);
}
void job3(void) //按键读取与处理,每50ms一次
{
        u8 Key_Num = No_Key;
        Key_Num = read_keyboard();
        switch (Key_Num)
        {
                //Work_Mode=’U’回显,其他常规显示;Dis_Mode=0常规不显示、‘U’电压显示 ‘F’频率显示 ‘C’温度显示 ‘P’电压阈值设置显示
        case 'T': //S7 设置 电压阈值用S6加0.1V
        {
                if (Dis_Mode == 'P')
                {
                        Work_Mode = 0;
                        Dis_Mode = 'U';
                }
                else
                {
                        Dis_Mode = 'P';
                //        Voltage_threshold.f_num = read_eeprom(8);
                }
        }
        break;
        case '+': //S5 存储 (温度/电压/频率 存储到E2PROM)
        {
                ufv_set();
        }
        break;
        case '-': //S4 切换 数码管显示状态(温度/电压/频率,包括回显)
        {
                if (Dis_Mode == 'C')
                        Dis_Mode = 'U';
                else if (Dis_Mode == 'U')
                        Dis_Mode = 'F';
                else
                        Dis_Mode = 'C';
        }
        break;

        case 'A': //S6 回显 E2PROM中的数据(温度/电压/频率);设置电压阈值用S6加0.1V
        {
                if (Dis_Mode == 'P') //阈值设置thresh_P
                {
                        thresh_P = thresh_P + 0.1;
                        if (thresh_P > 5.0)
                                thresh_P = 0.1;
                        thresh_set();
                }
                else //回显
                {
                        Work_Mode = 'H';
                        ufv_read();
                }
        }
        break;
        }
}

void job4(void) //电压与温度测量(频率测量在time.c文件解决),每400ms一次
{
        Voltage_P = adc_pcf8591();
        Voltage_P = Voltage_P* 5.0 / 255;
        temperature_P = rd_temperature();
        temperature_P = temperature_P * 0.0625;
}

void job5(void) //LED亮灯处理,每200ms一次
{
        static bit led_flash =0;
        static u8 Led_Set_Temp = 0xff;
        led_flash =~led_flash;
        (Dis_Mode == 'C')&&(Work_Mode!='H')?(Led_Set_Temp &= ~0x01):(Led_Set_Temp |= 0x01);
        (Dis_Mode == 'U')&&(Work_Mode!='H')?(Led_Set_Temp &= ~0x02):(Led_Set_Temp |= 0x02);
        (Dis_Mode == 'F')&&(Work_Mode!='H')?(Led_Set_Temp &= ~0x04):(Led_Set_Temp |= 0x04);
        (Voltage_P>thresh_P)&&(!led_flash) ? (Led_Set_Temp &= 0x7f):(Led_Set_Temp|=0x80);
        Led_Set=Led_Set_Temp;
}

网友A:
做得非常好,帮助很大

网友A:
非常棒,为楼主点赞!

网友B:
我舍友去参加了蓝桥杯,回来跟我们说收获很大

网友C(2020-03-31):
楼主做出实物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