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小调度器源程序 操作系统相关

楼主:
一个简易的调度器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do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__LINE__%256)==0))%256; return 0; case (__LINE__+((__LINE__%256)==0))%256:??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0; }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0 = P2^5;

unsigned char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unsigned char??task1(){
        _SS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12t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 //10ms 重装
        TH0=0XDB;//b7;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void main()
{
        InitT0();
        InitTasks(); //初始化任务,实际上是给timers清零
        while(1){
                //? ?? ??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网友A(2022-12-07):
编译后出现test.c(99): warning C294: unreachable code。这个怎么消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