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37: '_Display': function already has a body 大佬们,这个咋整

楼主(2019-05-11):
红外通信.C(236): error C237: '_Display': function already has a body

网友A:
你这个函数检查一下咯,看有没有重复的函数

网友B:
”_“这个符号最好不要用,C语言自己都抛弃不用了,对于重复的函数可以看map文件

网友C:
可能是模块化.h文件和.c文件两个函数,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