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40的单片机代码这几句如何理解?

楼主(2019-05-11):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
有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啥意思吗?

网友A:
百位数字拆分成百、十、个位,然后显示为个位数带两位小数后面带M

网友B:
前三行是ASC码转成个十百,放到数组里。后面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