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按键扫描

楼主(2019-05-11):
#ifndef  __KEY_H
#define __KEY_H
#include "stc8.h"
#define GPIO_KEY P0              // 定义按键I/O口

/*
*函数名:delay_ms
*描述    :延时函数(ms级)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函数名:key_scan
*描述   :获取按下的键值。
*返回值: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1='#',keyvalue2='#';
        GPIO_KEY = 0xf0;
        if(GPIO_KEY != 0xf0)
        {
                delay_ms(10);
                if(GPIO_KEY != 0xf0)
                {
                       //确定按下按键所在列数:(或0或1或2或3),并赋值给keyvalue1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 0xe0: keyvalue1 = 3;break;
                        case 0xd0: keyvalue1 = 2;break;
                        case 0xb0: keyvalue1 = 1;break;
                        case 0x70: keyvalue1 = 0;break;
                        default:keyvalue='#';break;
                        }
                        //确定按下按键所在行数:keyvalue1(或+0或+4或+8或+12),并赋值给keyvalue2
                        GPIO_KEY=0x0f;
                        if((GPIO_KEY != 0x0d)||(GPIO_KEY != 0x0b)||(GPIO_KEY != 0x07))
                                keyvalue2 = keyvalue1;
                        if(GPIO_KEY == 0x0d)
                                keyvalue2 = keyvalue1+4;
                        if(GPIO_KEY == 0x0b)
                                keyvalue2 = keyvalue1+8;
                        if(GPIO_KEY == 0x07)
                                keyvalue2 = keyvalue1+12;
                        while(GPIO_KEY!=0x0f);
                }
        }
        return keyvalue2;
}
#endif

矩阵按键引脚图

矩阵按键引脚图

楼主(2019-06-27):
矩阵按键修改版:(说明:只有按下的瞬间返回值为键值,其他时间键值为16)
#include "key.h"

#define GPIO_KEY P0         // 重定义I/O口0

/*************************************************
* 函数名:delay_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xms  , xms是几延时几毫秒
* 返回值: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delay_ms(u16 xms)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int x;
        for(x=xms;x>0;x--)
        {
                i = 16;
                j = 147;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 函数名:key_scan
* 描述  :把按下的矩阵按键的键值返回
* 参数  :无
* 返回值:按下的键值
* 调用  :外部调用
*************************************************/
u8 key_scan()
{
        u8 keyvalue1,keyvalue2,a=0;
        GPIO_KEY = 0xf0;              // 高四位为1,低四位为0
        if(GPIO_KEY != 0xf0)
        {
                delay_ms(10);             // 延时消抖
                if(GPIO_KEY != 0xf0)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 0xe0: keyvalue1 = 3;break;     // 确定矩阵按键被按下的位置是第几列
                        case 0xd0: keyvalue1 = 2;break;     // 0、1、2、3
                        case 0xb0: keyvalue1 = 1;break;
                        case 0x70: keyvalue1 = 0;break;
                        }
                        GPIO_KEY=0x0f;
                        // 确定矩阵按键被按下位置的键值:列(或0或1或2或3) + 行(或0或4或8或12)
                        if((GPIO_KEY != 0x0d)||(GPIO_KEY != 0x0b)||(GPIO_KEY != 0x07))
                                keyvalue2 = keyvalue1;
                        if(GPIO_KEY == 0x0d)
                                keyvalue2 = keyvalue1+4;
                        if(GPIO_KEY == 0x0b)
                                keyvalue2 = keyvalue1+8;
                        if(GPIO_KEY == 0x07)
                                keyvalue2 = keyvalue1+12;
                        while((a<50)&&(GPIO_KEY!=0x0f))
                        {
                                delay_ms(10);
                                a++;
                        }
                }
        }
        if(GPIO_KEY==0xF0)
                keyvalue2 = 16;
        return keyvalue2;
}
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按一次按键,变量值加1,长按可以连续增加。

楼主:
经典矩阵按键扫描:
unsigned char Check_key(void)
{
        unsigned char row,col,temp1,temp2,keyvalue;
        temp1 = 0x01;
        for(row=0;row<4;row++)                // 行扫
        {
                P0 = 0xF0;                        // 先将P0.4~P0.7置高
                P0 = ~temp1;                      // 使P0.1~P0.3中有一位为0
                temp1 *= 2;                       // temp1左移一位
                if((P0 & 0xF0) < 0xF0)            // 当按键按下时,(P0 & 0xF0) 高四位不在是F,可能为7或B或D或E。
                {                                    // 这时可以确定按下的是(row+1)行
                        temp2 = 0x80;
                        for(col=0;col<4;col++)        // 列扫
                        {
                                if((P0 & temp2)==0x00)    // 当(P0 & temp2)等于0x00时,可以确定按下的位置是(col+1)列
                                {
                                        keyvalue = row*4+col; // 得到所按下按键的键值
                                        return keyvalue;      // 把得到的键值作为返回值
                                }
                                temp2 /= 2;               // temp2右移一位
                        }
                }
        }
        return 16;  // 因为定义数码管段选表中,16对应的是全灭,故无按键按下时返回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