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新手不太懂这个LCD线怎么连的?

楼主(2019-05-11):
还有R380只是一个名字吗

网友A(2021-12-24):
这是总线画法,看起来规整不凌乱,上面已经给出定义了,你按照定义去接单片机各个IO口就好了,R380是个电阻代号,就是第380个电阻

网友B:
这是Proteus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排版美观点。

网友C:
貌似没有硬件基础,先学点元件吧

网友D(2019-05-12):
这样画美观,电气如何连接的看网络标号

网友E:
首先,R380是那个电阻在PCB上的标号(名字),其次LCD各端子的”名字”也有了(P30........P17)你只需对应到你的单片机输出端口上就行(单片机端口上也对应取相同的名字,再在程序里对应的命名他们就OK了)。但看你问这样的问题,估计你要走的路很远很远,加油吧!

网友F:
R380 为电阻编号。蓝色粗线是简洁的画法,实物上连接单片机相应引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