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nrf24l01无线模块 多发一收源程序

楼主:
发射端一:stm32f103c8t6,  0.96寸OLED 屏幕,nrf24l01无线模块,发送数字0
发射端二:stm32f103c8t6,  0.96寸OLED 屏幕,nrf24l01无线模块,发送数字1
接收端:(战舰V3开发板)   stm32f103zet6,  LCD屏幕,nrf24l01无线模块,分别接受数字0和1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l01.h"

int main(void)
{
        //u8 key,mode;
        //u16 t=0;
        u8  tmp_buf;
        u8  tmp_buf1[3];
         u8 data0;
         u8 data1[3];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NRF24L01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7");
        while(NRF24L01_Check())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NRF24L01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NRF24L01 OK");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NRF24L01 RX_Mode");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Received DATA0:");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Received DATA1:");

          delay_ms(1000);
                while(1)
                {
                  NRF24L01_CE=0;
                        NRF24L01_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data0=tmp_buf;
                                                        LCD_ShowString(170,170,2,16,16,&data0);
                                                }
                        NRF24L01_CE=1;
                        delay_ms(2000);

                        NRF24L01_CE=0;
                        NRF24L01_RX_Mode1();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1)==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data1[0]=* tmp_buf1;
                                                        LCD_ShowString(170,190,16,16,16,&data1[0]);
                                                }
                        NRF24L01_CE=1;
                        delay_ms(2000);
                }

}

网友A(2020-01-16):
好资料,卡在多发一收半天了,用了一下,很不错,无线接收端分开调用很好,之前用switch判断接受只能收到通道0或者通道1其中一个,现在单独分开调用就能用了,感谢!

网友B:
下载后无法解压,也许是我的WinRAR版本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