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0给脉冲计数,计数不准确?

楼主:
我用外部中断0做了一个统计槽形光耦脉冲的个数,光码盘装在一个一分钟只有十五转的电机上,统计5个脉冲的个数,然后执行相应的程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统计不到5个,就执行相应的程序了,这是为什么?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INT0_init();

void main(){
        INT0_init();
        P1=0x00;
        while(1){
        if(count==5){
                P1=0xff;
                count=0;
                }
        }
}
//有遮挡输出高电平,没有遮挡为低电平
void INT0_init(){
        IT0=1;//外部中断0为跳变沿触发方式
        EX0=1;//打开外部中断0
        EA=1;//全局中断允许位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count++;
}

网友A(2019-05-11):
这样的红外对射,精度有限,可能会产生毛刺,也就是多次被误触发了

网友B:
你的遮光速度很慢,不知是否应加入除颤功能(类似按键除颤),用示波器观察下,遮光板波形边缘应该不“干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红外对射,精度有限,可能会产生毛刺,也就是多次被误触发了

谢谢你,我已经解决了问题,加了延时函数之后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遮光速度很慢,不知是否应加入除颤功能(类似按键除颤),用示波器观察下,遮光板波形边缘应该不“干净 ...

谢谢你,是这样的,我加入延时函数之后就行了

网友C:
我解决的办法是在外部中断里面加了一个延时函数,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妥当???

网友D(2021-08-17):
引用 网友C:
我解决的办法是在外部中断里面加了一个延时函数,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妥当???

你好,楼主,我用的夏普槽形光耦计数脉冲,发现不准,请问你的延时是加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