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单片机最小系统的vcc gnd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9-05-11):
单片机最小系统自带的VCC GND 引脚不够用,所以我用杜邦线引出了VCC GND到面包板上,但是led灯就是显示不亮,这是为什么,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A:
我理解你是要给电源VCC和地GND之间加个显示LED吧?若是的话,建议检查步骤:1.先用万用表检查VCC、GND之间电压;2.检查杜邦线、LED及其限流电阻等是否OK;3.注意LED方向

网友B:
需要加限流电阻否则会把led灯烧掉,并且要注意led灯的正负

网友C:
注意LED阳极阴极,可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D:
先确定你的LED是并联的。再确定你的LED的额定电压是否为5V。然后如果并联的LED太多的话也会出现那种情况。查找原因方法:确认LED电压为5V左右,正负极接线正确。如果LED很多,先都拿掉,一个一个的加。根据你说的最有可能是LED过多,功率不够。解决功率不够的方法有增加VCC、GND。如果你是直接usb用电脑给单片机供电,那么就换一个手机充电头给单片机供电。因为电脑的usb口电流一般较小。

网友E:
自己焊接一个扩展板,需要加限流电阻否则会把led灯烧掉,并且要注意led灯的正负

网友F:
检查面包板,面包板用久了会接触不好,最好把引出的线量一下有电在插到面包板上量一下有电,接LED后还不亮就检查LED正负接反没有,LED一定要有限流电阻

网友G:
LED灯烧掉了吧,建议加一个限流电阻,一般取1-10k

网友H:
1、发光二极管有正反,你看是不是搞错了。2、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防止二极管烧坏。最好把电路图画一下,更能懂你的意思。

网友I:
将开发板上的vcc与gnd分别接到你所扩展的板子上面,应该不会错的,测试的时候最好拿电机测试,Led容易被烧

网友J:
你先检查一下你LED灯的连接是否出现了问题,实在不行换一个杜邦线吧。

网友K:
检查你的面包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限流电阻否则会把led灯烧掉,并且要注意led灯的正负

这么多led接同一个vc c,电流都很小了,亮都不亮了,还需要限流吗

网友M:
如图所示, 电路图或实物图什么都没有提供, 只能这样猜想了.

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驱动发光二极管

驱动发光二极管

网友N:
引出来啊

网友N:
用电压表测量下电压试试

网友O(2019-06-10):
看看电压够不够,还有带负载能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