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密码锁程序如何存入多个密码?求思路

楼主:
帮我添加一个可以存入多个密码的功夫,并且在led上显示出存入密码,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写出来,求思路

51黑论坛_34 用24C04与1602LCD设计电子密码锁.rar

网友A(2019-05-11):
程序,原理图都在,添加一个存入多个密码功能,3-5个即可。

网友B:
用AT24C02

网友C:
我这里有16位的LCD12864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49582-1.html

网友D:
既然考虑了24C04做为存储,我不清楚你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的思路建议:
1、调试好键盘程序;
2、写、读24C04的程序调试好;
3、由简到繁,联调键盘、24C,即按保存键时,写24C
4、输入密码后,读取24C存入的密码,多组。for循环判断输入密码与保存密码是否相同。
24C可以设一个密码组数值,记录有多少个密码。

网友E:
AT24C02可以

网友F:
笨办法:24C里按照 “序号:密码;(或者回车)” 存密码。每次都先把24C里的东西都读出来,然后添加新密码的时候,就找到最后的序号+1,and“:”and密码and“;(或回车)”组成字符串,将这个字符串添加到原来的读出来的字符串的末尾。要登陆验证的时候读出,遍历,找到匹配就返回登陆成功,否则不让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