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单片机开发板1602显示问题

楼主(2019-05-11):
同一个程序,一个显示正常,一个不正常
引脚改过了

网友A:
是否因为数据接口与液晶屏不一致?

网友B:
对照一下两块开发板信号网络是否一致

网友C:
可能是串口的连接问题,你细心检查一下你用的单片机

网友D:
开发板P2口好好检查下!!

网友E:
开发板之间的串口是不同的,有的需要修改一些延迟函数

网友F:
是不是1602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