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单片机如何获取掉电休眠时长?

楼主(2019-05-11):
掉电唤醒之后,可以通过读WKTCH和WKTCL中的内容获取单片机在掉电模式中的睡眠时间

掉电唤醒之后,可以通过读WKTCH和WKTCL中的内容获取单片机在掉电模式中的睡眠时间

各位大神,在STC8A8K64S4A12数据手册里提到到,掉电唤醒之后,可以通过读WKTCH和WKTCL中的内容获取单片机在掉电模式中的睡眠时间。
但我在测试时发现,每次休眠后,从这两个寄存器里读的数据都是0xFf?
那这个休眠过程用的时间长度怎么算?

楼主:
又测了下,如果在休眠中发生了中断,提前唤醒了,则WKTCH和WKTCL两个寄存器读出来就不再是0xFf了

楼主:
目前猜测,执行休眠后,WKTCH和WKTCL的读取寄存器会从0x8000开始计时,当达到原设定的数值后,会跳至0xFfFf。
也就是说当读到0xFfFf时,可以认为已经执行完设定的计数值
若读到数值不是0xFfFf时,则依读到的数值时行计算实际的休眠时间即可。
各位大神,是这样吗?

网友A:
感觉你应该使用寄存器不用管现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