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铂电阻PT100温度计程序设计与仿真

楼主(2019-05-11):
       基于51单片机铂电阻PT100温度计程序设计与仿真,使用用铂热电阻PT100作为温度传感器,用LM324作为放大电路、ADC0804模数转换电路将其随被测温度变化的电压信号采集下来送单片机进行处理,将被测温度数据送4位一体共阴数码管显示器上显示出来。温度测量范围:-50度到200度。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isdata P0
#define discan P2

sbit adrd=P3^7;          //IO口定义
sbit adwr=P3^6;
sbit csad=P3^4;
sbit  DIN=P0^7;       //LED小数点控制

unsigned char j,k,ad_data,t;
unsigned char dis[4]={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dis_7[1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40};

unsigned char code  scan_con[4]={0xfe,0xfd,0xfb,0xf7};      // 列扫描控制字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for(;t>0;t--)
  {
    ;
  }
}  //11微秒延时函数

void scan()
{
   char k;

   for(k=0;k<4;k++)        //四位LED扫描控制
   {
     Disdata=dis_7[dis[k]];
         if(k==1)
         {
           DIN=1;                                  //加入小数点
         }
         discan=scan_con[k];
         delay(90);
         discan=0xff;
   }
}
void ad0804()
{
  P1=0xff;              //读取P1口之前先给其写全1
  csad=0;               //选通ADCS
  adrd=0;               //AD读使能
  ad_data=P1;                        //AD数据读取赋给P1口
  adrd=1;
  csad=1;               //关闭ADCS
  adwr=0;
}

  {
    ad0804();
        ad_compute();
        scan();
  }
}
...............................................完整源程序请下下载附件

楼主(2019-06-17):
仿真效果比较好。

网友A:
楼主,程序能发我一下吗

网友B:
楼主能发下程序,谢谢

网友C(2019-10-22):
楼主这个能做实物出来吗

网友D(2019-11-26):
楼主能发下程序吗…谢谢

网友E(2020-04-23):
引用 楼主:
仿真效果比较好。

楼主 数码管换成1602液晶显示怎么修改啊

网友E:
这是某位大佬的程序,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把数码管换成1602液晶显示怎么修改原理图和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能做实物出来吗

这个是可以,需要和厂家说清楚!!!

网友G:
你好楼主,我想问下如果在你这程序基础上加串口把温度发送到终端,程序怎么改

网友H(2020-06-23):
楼主,程序能发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I:
只能显示偶数的,而且没有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网友J(2021-12-09):
给予好评

网友K(2022-03-18):
大佬,能把代码发一下给我吗

网友L(2023-04-18):
谢谢楼主分享,想增加测温范围怎么操作呢

网友M(2024-04-17):
楼主,,想问一下那个按键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