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连接4.7K电阻是为了起到限流和上拉电阻的作用吗?

楼主(2019-05-11):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与单片机引脚的灌电流有关,电阻起到限流和上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B:
是的,完全正确。提供高电平电流能力,不然可能数据乱码

网友C(2020-03-20):
OD门设计

网友D:
stc89c51是stc系列的芯片单片机。

网友D:
74Ls系列单片机画仿真图一般是纯电路

网友D:
BUZ1是蜂鸣器

网友E:
4.7k电阻具有两个功能,首先,它在传输后用于拉高。 其次,它可用于通过数据总线为传感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