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芯片烧录引脚口能不能用p10和p11代替?

楼主(2019-05-11):
sec15f2k60s单片机芯片引脚口P10P11在芯片手册上标注有TXD2和RXD2我觉得应该可以作为下载的引脚口,不过我不会进行相应的改动(不知道怎么改动烧录软件的选项勾选)所以想请教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改动就可以通过P10P11使程序可以下载到单片机里

网友A:
下载端口是物理定义的,不可更改,P10/P11串口只不过是映射功能,只能通过软件使用,

网友B:
串口通讯的话肯定能用。烧录的话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STC单片机下载接口固定为P3.0、P3.1,这是与内部硬件相关,不可更改。STC15F100等没有硬件串口功能的MCU也同样通过P3.0、P3.1下载用户程序,与串口功能无直接关系。

网友D:
不可以,下载口是固定的

网友E:
首先得有一个USB转TTL的模块,单片机自带就不提了。用串口下载程序,既然手册上标注了我认为就没有问题,直接对应着连上就好,TXD-RX,RXD-TX。软件不知道怎么改,你可以看看原理图,连TXD1和RX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