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单片机程序proteus仿真出错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9-05-11):
参考网上的信息是DS18B20芯片初始化的时序问题,我在芯片初始化函数中加上了先把总线置1的语句仿真就可以了,但是实际可能不一定需要。

这个是继电器程序和仿真,不是图上的哦, 送给大家学习

网友A(2020-02-10):
发的内容根本不是这个图片上的。是个简单的继电器的文件,楼主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发错了?

网友B(2020-03-15):
总线拉高了为什么还不行呢

网友C:
把单片机的运行频率设置为6M就可以,是仿真的时间与实物的时间不同,导致时序要求高的元件无法运行。

网友D(2020-05-27):
资源不对,代码乱七八糟,仿真的也是错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