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烧了10个电压表,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11):
这款数字电压表非常便宜,所以我买了10个来用,没两下子都烧光了,大的那种接上去是都会亮,但用不到几小时都灭了,换上另一个,不久又灭了,再换再灭,现在一个不剩了,电压只是12V而已,测量了上面的IC, 还有电压,也没有任何烧焦的元件,为什么会这样呢?请问还有那一款电压表会比较耐用呢?还是自己设计才可靠呢?非常需要这种简易的电压表呢!

网友A:
要么是电压表本身有问题。要么是你接的是交流电压。

网友B:
这是电压表??你没给PCB背面,不能给你结论,但感觉应该是数字模块吧?怎么着都不应该给12V呀!!!烧头两个就该停下来查原因了。

网友C:
既然能当商品销售,应该不至于这么不经用。一定是楼主没有按使用说明行事所致。

网友D:
我也用过类似的简易表头,只要按照说明使用没有那么容易坏啊,仅看你给的这张图片无法给你找出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E:
数字电压表被烧很有可能是电流太大了,或者是只能用直流

网友F:
我也用过类似的简易表头,没坏过应是你的那没接正确

楼主:
把其中一个给拆了,证明背面无其他零件,正面的零件看来都是正品,7533是稳压给单片机的,TL432是参考电源,单片机型号不详,没有任何推动三极管。

这个简易电压表是很好用的,我是用来观测锂电池充电电压,才12.8V, 刚接入都很正常,一两个小时后就灭了,充电器是用现成的锂电池500MA充电器,不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G:
我也用过还好就是电压显示不是很准,1,分交直流2,最高不超30V,检查一下你的电源或电路

网友H:
你确定接的是交流电吗  我买过这种电压表 不小心接了交流电 亮了几下就没了  一般来说很耐用

网友I:
可以看一下使用说明

网友J:
你尝试一下接一个保护电阻

网友K:
楼主的操作有问题,第一步先搞明白电压表的适用范围,第二步自己的操作不出错.

网友A:
是不是你充电时坏掉的?如果是充电时坏掉的应该是充电器问题。有些充电器是脉冲充电器,电压峰值有点高。那样就会烧掉那表。如果是这个问题,接个过滤电路就行。电感加电容。

网友L:
不能接这么大的交流电压 这种表只能测小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充电时坏掉的?如果是充电时坏掉的应该是充电器问题。有些充电器是脉冲充电器,电压峰值有点高。那 ...

我也有些怀疑是否是充电器脉冲损坏了单片机,但我接在其他DC/DC升压器的也是接连损坏,电压都不超过12V,这电压模块上的HT7533耐压是24V,电流限制是100MA,应该相当耐用,我测量了几个坏的,稳压器都没有损坏,而显示管也没有损坏,那就是单片机内部损坏了,我网上找到一个相似的电路,看了一下,有点奇怪,显示管都没有接限流电阻,扫描显示时瞬间电流应该很大的吧,是否这样单片机内的输出管就耐不了烧毁了。

我会再买一些比较贵的电压表模块来试,其实我几年前买过一个量市电的电流+电压表,直接接上市电,到现在还好好的,可见好的设计能带来可靠的产品,而那十个廉价电压表只能玩玩,用到正规的设备就不行了。

网友M:
本人有用义隆单片机写好的电压检测芯片,0-100V,12位精度,如果你的数码管没坏可直接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本人有用义隆单片机写好的电压检测芯片,0-100V,12位精度,如果你的数码管没坏可直接用上去。

可喜可贺!有好的设计就应该做一些出来给大家用用看,有些设计就不要一直往便宜方面想,不要就为了减低点小成本让成品的可靠度下降,像我那十个烧坏的电压表,上面的什么稳压器,单片机都白白浪费掉了。我看了很多国外的电子爱好者买了很多国内产品去测试,第一句话都是“cheap”,太便宜了,而测试结果好一部分并没有达到标称的规格。

网友N:
你应该测量一下这个表头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应该测量一下这个表头的工作电流

刚测量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最早买样本的,测量的是10V,电流是15MA,用了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坏,已经买另一款10个,有壳的,¥3.30,希望不会再烧。

网友O:
同样的环境用万用表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