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智能婴儿摇篮程序设计源码

楼主(2019-05-12):
可以通过STM32直接上云的源码。
    1、修复ST V2.1底板时温湿度不规则报0的问题[bug:45027];

2015-08-28 V2.3.1
    1、支持GoKit2.2硬件(增加RGB灯使能引脚A0)

2015-07-27 V2.3.0
    1、采用uVision V4.70.0.0软件
    2、修改了软件结构,封装了串口协议部分,进一步提升扩展性;
    3、解决了app上显示温度不准确的问题;
    4、修改了入网配置方法;
        长按key1恢复默认配置,短按key2进入Soft AP模式,RGB灯红色,长按key2进入AirLink模式,RGB灯绿色;
    5、关掉了进入配置模式时电机转动操作;
    6、解决了APP中自定义灯颜色切换不准确的问题;
    7、完善了协议指令01、03、04、05指令;
    8、解决了上电时RGB高亮一段时间的问题;

先在gizwits_protocol.h将所有数据点加入
搜寻custom
修改eventProcess,dataPoint2Event,checkReport函数
只可读数据点在userHandle内加入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izwits_product.h"
#include "Hal_key/Hal_key.h"
#include "Hal_Usart/hal_uart.h"
#include "Hal_led/Hal_led.h"
#include "Hal_motor/Hal_motor.h"
#include "Hal_rgb_led/Hal_rgb_led.h"
#include "Hal_temp_hum/Hal_temp_hum.h"
#include "Hal_infrared/Hal_infrared.h"
#include "Hal_Watchdog/hal_watchdog.h"
#include "bsp_key.h"

/**包头*/
unsigned char datahead[32]={0xFE,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4,0xF3,0xF2,0xF1,0xF0,0xEF,0xEE,0xED,0xEC,0xEB,0xEA,0xE9,0xE8,0xE7,0xE6,0xE5,0xE4,0xE3,0xE2,0xE1,0xE0,0xDF};

u8 gesture=0;

extern unsigned char feeder_rec;//暖奶器开关
extern unsigned char eat_alert_rec;//喝奶闹钟开关
extern unsigned char humidifier_rec;//加湿器开关
extern unsigned char anion_rec;//负离子净化器开关
extern unsigned char blanket_rec;//恒温床垫开关
extern unsigned char swing_rec;//摇摆档位选择
extern unsigned char eat_hour_rec;//定时喝奶时
extern unsigned char eat_minute_rec;//定时喝奶分
extern unsigned char pee_rec;//是否尿床
extern unsigned char eat_status_rec;//上次是否喝奶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_rec;//环境温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humidity_rec;//环境湿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baby_heat_rec;//婴儿体温
extern unsigned char baby_weight_rec;//婴儿体重
extern unsigned char co_value_rec;//CO浓度
extern unsigned char bed_heat_rec;//床垫温度

volatile gizwitsReport_t reportData;//dev_status包含在里面
keyTypedef_t singleKey[2];
keysTypedef_t keys;

void userInit(void)
{
          Key_GPIO_Config();
    delayInit(72);
    uartxInit();
    rgbLedInit();
    ledGpioInit();
    rgbKeyGpioInit();
    motorInit();
    dht11Init();
    irInit();
    watchdogInit(2);    //5,625看门狗复位时间2s

    memset((uint8_t*)&reportData, 0, sizeof(gizwitsReport_t));
    motorStatus(MOTOR_SPEED_DEFAULT);
}

void userHandle(void)
{
                /**控制类数据点*/
                uint8_t curFeeder = 0;
                uint8_t curEat_Alert = 0;
                uint8_t curHumidifier = 0;
                uint8_t curAnion = 0;
                uint8_t curBlanket = 0;
                uint8_t curColor = 0;
                uint8_t curHour = 0;
                uint8_t curMin = 0;
          static uint32_t feederLastTimer=0;
                static uint32_t eat_alertLastTimer=0;
                static uint32_t humidifierLastTimer=0;
                static uint32_t anionLastTimer=0;
                static uint32_t blanketLastTimer=0;
                static uint32_t colorLastTimer=0;
                static uint32_t hourLastTimer=0;
                static uint32_t minLastTimer=0;

                /**传感器类数据点*/
    int8_t curTem = 0;  //当前的温度
    int8_t curHum = 0;  //当前的湿度
    uint8_t curInfrared = 0;   //当前红外状态
                uint8_t curPee = 0;  //当前是否尿床
                uint8_t curEat = 0;  //当前的喝奶状态
                uint8_t curBaby_Heat = 0;  //当前婴儿的体温
                uint8_t curBaby_Weight = 0; //当前婴儿的体重
                uint8_t curCO_Value = 0; //当前CO的浓度
                uint8_t curBed_Heat = 0;  //当前被窝的温度
    static int8_t lastTem = 0;  //上一次的温度,只有上次和这次的不一样才上传
    static int8_t lastHum = 0;  //上一次的湿度,只有上次和这次的不一样才上传
                static uint32_t peeLastTimer=0;  //上一次尿床检测的TimerCount
                static uint32_t eatLastTimer=0;  //上一次喝奶状态的TimerCount
                static uint32_t babyhLastTimer=0;//上一次婴儿体温的TimerCount
                static uint32_t weiLastTimer=0;  //上一次婴儿体重的TimerCount
                static uint32_t COLastTimer=0;   //上一次CO浓度的TimerCount
                static uint32_t bedhLastTimer=0; //上一次被窝温度的TimerCount
    static uint32_t irLastTimer = 0;  //上一次红外的TimerCount
    static uint32_t thLastTimer = 0;  //上一次Dht11的TimerCount 只有超过2s以上才上传

                /**获取控制类数据*/
                curFeeder=feeder_rec;
                curEat_Alert=eat_alert_rec;
                curHumidifier=humidifier_rec;
                curAnion=anion_rec;
                curBlanket=blanket_rec;
                curColor=swing_rec;
                curHour=eat_hour_rec;
                curMin=gesture;

                /**获取传感器类数据*/
    curInfrared = irHandle();
                curPee=pee_rec;
                curEat=eat_status_rec;
                curBaby_Heat=baby_heat_rec;
                curBaby_Weight=baby_weight_rec;
                curCO_Value=co_value_rec;
                curBed_Heat=bed_heat_rec;
                curTem=temperature_rec;
                curHum=humidity_rec;

                /**控制类数据的更新*/
    if(curFeeder != reportData.devStatus.LED_OnOff)//暖奶器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feeder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LED_OnOff = curFeeder;

            feeder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LED_OnOff %d \r\n", feederLastTimer);
        }
    }

                if(curEat_Alert != reportData.devStatus.Eat_Alert)//喝奶闹钟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eat_alert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Eat_Alert = curEat_Alert;

            eat_alert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Eat_Alert %d \r\n", eat_alertLastTimer);
        }
    }

                if(curHumidifier != reportData.devStatus.Humidity_OnOff)//加湿器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humidifier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Humidity_OnOff = curHumidifier;

            humidifier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Humidity_OnOff %d \r\n", humidifierLastTimer);
        }
    }

                if(curAnion != reportData.devStatus.Anion_OnOff)//负离子净化器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anion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Anion_OnOff = curAnion;

            anion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Anion_OnOff %d \r\n", anionLastTimer);
        }
    }

                if(curBlanket != reportData.devStatus.Blanket_OnOff)//恒温床垫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blanket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Blanket_OnOff = curBlanket;

            blanket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Blanket_OnOff %d \r\n", blanketLastTimer);
        }
    }

                if(curColor != reportData.devStatus.LED_Color)//摇摆档位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color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LED_Color = curColor;

            color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LED_Color %d \r\n", colorLastTimer);
        }
    }

                if(curHour != reportData.devStatus.LED_R)//喝奶时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hour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LED_R = curHour;

            hour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LED_R %d \r\n", hourLastTimer);
        }
    }

                if(curMin != reportData.devStatus.LED_G)//喝奶分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min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LED_G = curMin;

            min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LED_G %d \r\n", minLastTimer);
        }
    }

                /**传感器类数据状态更新*/
    if(curInfrared != reportData.devStatus.Infrared)//红外反射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ir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Infrared = curInfrared;

            ir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Infrared %d \r\n", irLastTimer);
        }
    }

    if(curPee != reportData.devStatus.Pee_OnOff)//尿床检测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pee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Pee_OnOff = curPee;

            pee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Pee_OnOff %d \r\n", peeLastTimer);
        }
    }

    if(curEat != reportData.devStatus.Eat_Status)//上次是否喝奶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eat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Eat_Status = curEat;

            eat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Eat_Status %d \r\n", eatLastTimer);
        }
    }

    if(curBaby_Heat != reportData.devStatus.Baby_Heat)//婴儿体温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babyh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Baby_Heat = curBaby_Heat;

            babyh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Baby_Heat %d \r\n", babyhLastTimer);
        }
    }

    if(curBaby_Weight != reportData.devStatus.Baby_Weight)//婴儿体重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wei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Baby_Weight = curBaby_Weight;

            wei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Baby_Weight %d \r\n", weiLastTimer);
        }
    }

    if(curCO_Value != reportData.devStatus.CO_Value)//一氧化碳浓度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CO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CO_Value = curCO_Value;

            CO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CO_Value %d \r\n", COLastTimer);
        }
    }

    if(curBed_Heat != reportData.devStatus.Bed_Heat)//被窝温度
    {
        if((gizwitsGetTimerCount() - bedh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4) //timeout = 2S
        {
            reportData.devStatus.Bed_Heat = curBed_Heat;

            bedh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printf("Bed_Heat %d \r\n", bedhLastTimer);
        }
    }

    if((gizwitsGetTimerCount()-thLastTimer) > REPORT_TIME_MAX) //timeout = 2S
    {
                                if((curTem != lastTem)||(curHum != lastHum))//温湿度
                                {
                                                reportData.devStatus.Temperature = curTem;
                                                reportData.devStatus.Humidity = curHum;

                                                lastTem = curTem;
                                                lastHum = curHum;

                                                printf("Temperature&Humidity  [%d-%d] %d %d\r\n", gizwitsGetTimerCount(), thLastTimer, curTem, curHum);
                                }
        thLastTimer = gizwitsGetTimerCount();
    }
}

void key1ShortPress(void)
{
    printf("KEY1 PRESS\r\n");
}

void key1LongPress(void)
{
    printf("KEY1 PRESS LONG ,Wifi Reset\r\n");
    gizwitsSetDefault();

}
void key2ShortPress(void)
{
    printf("KEY2 PRESS ,Soft AP mode\r\n");

    //Soft AP mode, RGB red
    ledRgbControl(255, 0, 0);
    gizwitsSetMode(SoftAp_Mode);
}

void key2LongPress(void)
{
    //AirLink mode, RGB Green
    printf("KEY2 PRESS LONG ,AirLink mode\r\n");
    ledRgbControl(0, 128, 0);
    gizwitsSetMode(AirLink_Mode);
}

void gestureGet(void)
{
                if(Key_Scan(GPIOA,GPIO_Pin_1)==1)
                        gesture|=0x01;
                else
                        gesture&=0xfe;

                if(Key_Scan(GPIOA,GPIO_Pin_4)==1)
                        gesture|=0x02;
                else
                        gesture&=0xfd;

                if(Key_Scan(GPIOA,GPIO_Pin_5)==1)
                        gesture|=0x04;
                else
                        gesture&=0xfb;

                if(Key_Scan(GPIOA,GPIO_Pin_7)==1)
                        gesture|=0x08;
                else
                        gesture&=0xf7;

                if(Key_Scan(GPIOB,GPIO_Pin_0)==1)
                        gesture|=0x10;
                else
                        gesture&=0xef;

                if(Key_Scan(GPIOB,GPIO_Pin_6)==1)
……………………

Gokit3智能摇篮

网友A(2020-11-02):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吗?学习一下

网友C:
可以发下仿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