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门和控制系统有两个公地但是电压不一样对控制系统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05-12):
关于电磁阀门和控制系统有两个公地但是电压不一样对控制系统有什么影响;我在做智能家居发现的问题!我的电磁阀是有四路继电器间接控制的,在硬件配置我发现四路继电器的控制功力不够,我就用外电源提供继电器控制功力,然后发现启动电磁阀就会照成控制系统死机

网友A:
这是电路问题,需要看你的图。

网友B:
继电器本来就是弱点控制强电,电磁阀必须水平放置,否则阀芯不到位会造成漏气;“造成控制系统死机”这个我建议你在好好看看自己的程序和电路问题。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