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TM32串口相互通信的实现程序

楼主(2019-05-12):
网上的例子,大家相互交流交流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16 t;
        u16 len;
        u16 times=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2(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_RX_BUF[t]);       //向串口2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SET); //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战舰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r\n");
                                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n");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

战舰:

网友A(2019-07-03):
实验器材:
        战舰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

实验目的:
        学习串口的使用(接收与发送)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实验现象:
        本实验,STM32通过串口1和上位机对话,STM32在收到上位机发过来的字符串(以回车换
        行结束)后,        原原本本的返回给上位机。下载后,DS0闪烁,提示程序在运行,同时每
        隔一定时间,通过串口1输出一段信息到电脑。

注意事项:
        1,电脑端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必须是115200.
        2,请使用XCOM/SSCOM串口调试助手,其他串口助手可能控制DTR/RTS导致MCU复位/程序不运行
        3,串口输入字符串以回车换行结束.
        4,请用USB线连接在USB_232,找到USB转串口后测试本例程.
        5,P4的PA9/PA10必须通过跳线帽连接在RXD/TXD上.
和主题两块板之间的串口通信没有直接关系,算是有一点点用。

网友B(2019-09-24):
说来说去就是一块板子和电脑串口通信 标题太容易误导了

网友C(2020-06-23):
(⊙o⊙)…,怎么感觉老被坑进来。跟电脑连就标识一下,我想单片机跟单片机之间连。

网友D(2021-08-08):
引用 网友C:
(⊙o⊙)…,怎么感觉老被坑进来。跟电脑连就标识一下,我想单片机跟单片机之间连。

你解决了嘛

网友E(2022-04-15):
引用 网友C:
(⊙o⊙)…,怎么感觉老被坑进来。跟电脑连就标识一下,我想单片机跟单片机之间连。

有找到相关办法了吗?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