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读取ADC源程序

楼主(2019-05-12):
stm32课程的一个项目,用protues仿真stm32读取ADC,做完之后把这些分享下来。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dio.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00+0x4C)

u8 seg_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39,0x5e,0x79,0x71};  //共阴极表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
uint32_t DMA_ADC_OK;

void NVIC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void delay(void);
void xdelay(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u16  Get_Adc(u8 ch);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int main(void)
{
   float temp=0;
DMA_ADC_OK = 0;
NVIC_Config();
SysTick_Config(72000);
ADC_Config();
GPIO_Config();

while(1)
{
        int p,q;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            delay();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            delay();

        if(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RESET)
  {
                DMA_ADC_OK = 1;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

        if(DMA_ADC_OK)
{
        ADCConverted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ConvertedValue=Get_Adc(ADC_Channel_1);

  temp = (float)ADCConvertedValue* (3.3/4096);

        if (temp>=1)
        {
                temp=temp+1;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3,
               //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3))));

                p=(int)temp;
                temp=(temp-p)*10;
          q=(int)temp;

           GPIOB->ODR=0xfa;   // 高位
           GPIOC->ODR=seg_table[p];
           xdelay();

           GPIOB->ODR=0xfd;   // 低位
           GPIOC->ODR=seg_table[q];
           xdelay();
        }
        else {
           temp=temp*10;
           q=(int)temp;

                 GPIOB->ODR=0xfa;   // 高位
           GPIOC->ODR=0xc0;
                 xdelay();

                 GPIOB->ODR=0xfd;   // 低位
           GPIOC->ODR=seg_table[q+1];
                 xdelay();

        }

}
}
}
/*NVIC??*/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DMA??NVIC??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PC4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void delay(void)
{
        int i=0xffa;
        while(i--);
}

void xdelay(void)
{
        int i=0xfff;
        while(i--);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D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PC4

      /* Configure PD2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PD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PD2????,?????

      /* Configure PD2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PD2????,?????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PC4
//      /* Configure PD2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PD2????,?????
//

//                /* Configure PA8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PD2????,?????
}

void xianshi(float x)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管脚初始化的结构体
         //开启PA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配置PA所有的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TStatus(ADC1, ADC_IT_EOC)!= RESET)
  {
                DMA_ADC_OK=1;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EOC);
  }
}

网友A(2020-06-16):
有没有HEX文件啊

网友B:
谢谢楼主,雪中送碳啊,楼主天使

网友C:
感谢楼主大恩大德!

网友D:
Proteus下下来打不开

网友E(2020-10-15):
这个dma只是个变量?

网友E:
这个好像没有dma啊

网友F:
这个不错的,可惜Proteus不支持STM8S仿真。

网友G(2021-06-16):
为啥我开adc就卡死

网友H(2021-09-05):
实测有效,但是ad采样精度有点问题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正需要一个ADC采集的

网友J(2022-02-18):
没有用到DMA,程序问题较多,如xiangshi()没用到,p,q取用也有问题,不用DMA的话仿真数码管显示会闪烁,原因是转换需要时间太长导致。

网友K(2022-07-01):
到底有用木有用,有仿真验证过的吗?

网友L(2024-02-12):
我用了移植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我发现ADC只在开机时测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