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最近在做PIC单片机驱动夏普GP2Y1010AU0F灰尘传感器测PM2.5的东西。目前传感器有个问题求问,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始终是0.52v,不论环境怎么变化都不变,这个值本身也远远超出关系公式范围。求问怎么回事。关系图如下:
输出的电压经过了分压处理,要将测得的电源放大 11 倍才是实际传感器输出的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3-13):
先搞清楚灰尘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它应该是脉冲驱动,时间周期为10ms,其中低电平占时0.32ms(是低电平,没有写错)。在低电平持续0.28ms后,马上取样(这时脉冲的高度最高,为最准确的输出值)。因为低电平长0.32ms,所以采样后再保持低电平0.04ms,然后将电平拉到高电平,持续9.68ms后完成一个工作周期(因为前文说过,一个工作周期为10m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你要测量瞬间值,触发信号以后在某个时间采样,有时间要求的,不是拿万用表测量

那应该如何去做,我现在就是传感器没输出,LCD的数值没变化,才开始学51,不是很懂

网友C:
这个东西你要测量瞬间值,触发信号以后在某个时间采样,有时间要求的,不是拿万用表测量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输出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