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不转就只是震动,如何排查问题

楼主(2019-05-12):
我用的L298的驱动模块驱动的,可是电机不转就只是震动,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如何排查

网友A:
程序问题,我做过测试8拍每一拍信号间隔至少在0.7MS以上,不然就是抖

网友B:
首先查看电源功率是否足够,然后电路程序

网友C:
给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问题

网友D:
步进电机控制有好多方法,有四拍,有八拍等等,只是震动我估计你是拍子没打对,你可以先接通一项看是否转动然后在接通另一项看是否转动最后在连起来

网友D:
就好比说你的A+,A-你可以只给这两个引脚提供控制信号也就是IN1为高电平,IN2为低电平看看是否转动,然后再给IN3高电平IN4低电平看是否转动,最后在参考步进电机的节拍进行编写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