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在连接51单片机的时候,为什么单片机无法识别到AS608这个设备的? 求帮助

楼主(2019-05-12):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
1、指纹模块和单片机,RX 和 TX 交叉连接
2、单片机晶振要用 11.0592
3、串口波特率采用 9600
4、单片机发给模块的指令也要对
5、还有问题,可以追问

网友B(2020-05-05):
引用 网友A:
你好!
1、指纹模块和单片机,RX 和 TX 交叉连接
2、单片机晶振要用 11.0592

符合以上要求,但单片机依然不能和AS608通信,请问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