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接受单片机的烟雾温度数据信息,这是一个主程序,求注释

楼主(2019-05-12):
程序如下,部分没注释,哥哥们能帮我注释一下吗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LCD1602.h>         //头文件
#include "DS18B20.h"         //头文件
#include <ADC0832.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key1=P3^2;                    //按键定义
sbit key2=P3^3;                  //按键定义
sbit key3=P3^4;                  //按键定义
sbit key4=P3^5;                  //按键定义
sbit beer=P2^4;                         //蜂鸣器定义
sbit ledbai=P2^1;                   //LED定义
sbit hong=P2^0;                  //LED定义

char data  Tim[16]="T:00.0C  Y:00000";//显示数组
char data  Tes[16]="TH:30C  YH:03000";//显示数组
int tmp,th=30,yh=3000;                           //变量定义
int tk;                                                           //变量定义
long  yw;                                                   //变量定义

/***********************************************************
函数名称:Print_Char
函数功能:发送单个字符
          入口参数:ch      出口参数:无
***********************************************************/
void Print_Char(uchar ch)//发送单个字符
{
        SBUF=ch; //送入缓冲区
        while(TI!=1); //等待发送完毕
        TI=0; //软件清零
}

/***********************************************************
函数名称:Print_Str
函数功能:发送字符串
          入口参数:*str    出口参数:无
***********************************************************/
void Print_Str()//发送字符串
{
        uchar i;
        for(i=0;i<16;i++)                        //发送第1组数据
        {
                Print_Char(Tim[i]);
        }
        Print_Char(' ');
        Print_Char(' ');
        for(i=0;i<16;i++)                        //发送第1组数据
        {
                Print_Char(Tes[i]);
        }
}

/***********************************************************
函数名称:Ini_UART
函数功能:串口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_UART(void)//串口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TR1 = 1;
        EA = 1;
    ES = 1;
}
void caiji()   //采集数据子函数
{
        tmp=ReadTemperature()/10;
        tk=Adc0832(0);
        yw=10000-970.0*(160-tk)/13.0;//读AD转换结果
        if(yw>10000)yw=10000;
        else if(yw<300)yw=300;
}

void delay_ms(uint ms)// 延时子函数
{
        while(ms--)
        {
            unsigned char a,b;
            for(b=4;b>0;b--)
            for(a=113;a>0;a--);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key1----------------------------
        if(key1==0)
        {
                 th++;
                 if(th>99)th=99;
        }
//-----------------------------key2----------------------------
        if(key2==0)
        {
                 th--;
                 if(th<0)th=0;
        }

//-----------------------------key3----------------------------
        if(key3==0)
        {
                 yh++;
                 if(yh>9999)yh=9999;
        }

//-----------------------------key4----------------------------
        if(key4==0)
        {
                 yh--;
                 if(yh<0)yh=0;
        }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Tim[2]=tmp/100+'0';                 //显示处理
         Tim[3]=tmp%100/10+'0';
         Tim[5]=tmp%10+'0';

         Tim[11]=yw/10000+'0';                 //显示处理
         Tim[12]=yw%10000/1000+'0';
         Tim[13]=yw%1000/100+'0';
         Tim[14]=yw%100/10+'0';
         Tim[15]=yw%10+'0';

         Tes[3]=th/10+'0';                   //显示处理
         Tes[4]=th%10+'0';
                                                                 //显示处理
         Tes[11]=yh/10000+'0';
         Tes[12]=yh%10000/1000+'0';
         Tes[13]=yh%1000/100+'0';
         Tes[14]=yh%100/10+'0';
         Tes[15]=yh%10+'0';

         ShowString(0,Tim);                     //显示第0行
     ShowString(1,Tes);                     //显示第1行
}

void jiance()                                           //检测报警子函数
{
         if(tmp/10>th||yw>yh)
         {
                    hong=0;
                  beer=0;
                //  GSM_TEXT_SMS();
                  delay_ms(2000);
         }
         else {beer=1;hong=1;}
}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
uchar res;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es=SBUF;
    }
    else
        TI = 0;
}

void main()
{
        char hh;
        tk=Adc0832(0);
        yw=10000-970.0*(160-tk)/11.0;//读AD转换结果
        tmp=ReadTemperature()/10; tmp=ReadTemperature()/10; tmp=ReadTemperature()/10; tmp=ReadTemperature()/10;
        Ini_UART();
        InitLcd();
        tmp=ReadTemperature()/10; tmp=ReadTemperature()/10; tmp=ReadTemperature()/10; tmp=ReadTemperature()/10;
        tk=Adc0832(0);
        delay_ms(1000);
//        Print_Str();
        yw=10000-970.0*(160-tk)/11.0;//读AD转换结果
        yw=10;
        tmp=10;
        while(1)
        {
                 caiji();                         //采集数据子函数
                 display();                         //显示子函数
                 jiance();                         //检测报警据子函数
                 keyscan();                         //按键扫描子函数
                 hh++;if(hh>5){hh=0;EA=0;Print_Str();EA=1;}
                 if(res=='0')ledbai=0;
                 else  if(res=='1')ledbai=1;

网友A(2020-01-04):
代码不全吧

网友B:
写的人是觉得这个没必要注释,因为这个是主函数部分,不是温度传感器,蓝牙的配置过程,都是一些调用,没必要注释,你哪个地方没看懂指出来说就行,我们也不知道你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