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AD功能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9-05-12):
今天在调STC12的AD功能时发现一个问题,我从P1.0到P1.6一个一个试过去,但到P1.7的时候就问题了,虽然P1.0到P1.6精度不高,但用P1.7口时,数码管一直显示4.9,  我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求大神帮帮忙,我改的只有黑体字。。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float temp,v;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t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LOW2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 ol register

sbit Max7219_pinCLK = P2^2;
sbit Max7219_pinCS  = P2^1;
sbit Max7219_pinDIN = P2^0;
uchar ge ,shi, bai;
uchar code shuzi[]={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CHS 0x07;        // AD通道选择  (P1.0 - 0X01,  P1.1 - 0X02  .... P1.6 - 0x06 ), 到P1.7就有问题了。。。

void delay(uint n);
void InitADC();

void Dispaly();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
}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uchar dat)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00);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5);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void voltage_display()
{        uchar u;

   u = v;
   ge = u%10;
        shi = (u%100)/10;
        bai = (u%1000)/100;

        Write_Max7219(1,0x01);
        Write_Max7219(2,0x01);
        Write_Max7219(3,shuzi[ge]);
        Write_Max7219(4,shuzi[shi]);
    Write_Max7219(5,shuzi[bai]);
        Write_Max7219(6,0x01);
        Write_Max7219(7,0x01);
        Write_Max7219(8,0x01);
}
void main()
{
    Init_MAX7219();
    InitADC(); //Init ADC sfr
        IE = 0xa0; //Enable ADC interrupt and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Start A/D conversion
        while (1)
        {
     voltage_display();
        }
}
/*---------------------------- AD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 &= !ADC_FLAG;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temp = ADC_RES;
   v = temp*0.1/256*50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ADC_CHS;
}
/*---------------------------- Initial ADC sfr ----------------------------*/
void InitADC( )
{   P1ASF = 0X80; //Set  P1.7 as analog input port
                  // P1.0 - 0X01     P1.1 - 0X02
                  // P1.2 - 0X04     P1.3 - 0X08
                  // P1.4 - 0X10     P1.5 - 0X20
                  // P1.6 - 0X40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ADC_CHS;
        delay(2); //ADC power-on delay and Sta rt A/D conversion
}

/*----------------------------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网友A:
硬件图上它们之间有区别吗?

网友B:
#define ADC_CHS 0x07;// AD通道选择  (P1.0 - 0X01,  P1.1 - 0X02  .... P1.6 - 0x06 ), 到P1.7就有问题了。。。?????
ADC_CHS通常是一个变量,赋值范围0x00~0x07,对应ADC通道1~8。如果使用常量只能用于一个ADC通道,楼主这样定义(P1.0 - 0X01,  P1.1 - 0X02  .... P1.6 - 0x06)不妥,漏掉第一通道。如果所有通道设为模拟输入应设P1ASF = 0XFF;,并且设置P1端口全部为高阻        P1M1 = 0xFF; P1M0 = 0x00; 。

楼主(2020-08-03):
引用 网友B:
#define ADC_CHS 0x07;// AD通道选择  (P1.0 - 0X01,  P1.1 - 0X02  .... P1.6 - 0x06 ), 到P1.7就有问 ...

迟来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