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ov7670的摄像头识别(代码+连接)

楼主:
stm32F407单片机+ov7670摄像头识别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ff.h"
#include "fatfs_app.h"
#include "key.h"
#include "font_show.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OV7670_DCMI.h"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c里面定义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
        u16 i;
        u16 color;
        u16 temp;
        if(ov_sta)//有帧中断更新?
        {
                LCD_Display_Dir(1);
                //LCD_Set_Window((tftlcd_data.width-320)/2,(tftlcd_data.height-240)/2,320,240-1);//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LCD_Set_Window(0,(tftlcd_data.height-240)/2,320-1,240-1);//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_L;
                OV7670_RCK_H;
                OV7670_RCK_L;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_H;
                /*for(i=0;i<240;i++)   //此种方式可以兼容任何彩屏
                {
                        for(j=0;j<320;j++)
                        {
                                OV7670_RCK_L;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_H;
                                LCD_WriteData_Color(color);
                        }
                }*/
                for(j=0;j<76800;j++)   //此种方式需清楚TFT内部显示方向控制寄存器值
                {
                        OV7670_RCK_L;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
                        color|=OV7670_DATA;        //读数据
                        OV7670_RCK_H;
                        LCD_WriteData_Color(color);
                        //printf("%x  ",color);
                        //if(j%20==0)printf("\r\n");
                        //delay_us(50);
                }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ov_frame++;       //统计帧数
                LCD_Display_Dir(0);
        }
}

const u8*LMODE_TBL[5]={"Auto","Sunny","Cloudy","Office","Home"};
const u8 *EFFECTS_TBL[7]={"Normal","Negative","B&W","Redish","Greenish","Bluish","Antique"};        //7种特效

int main()
{
        u8 i=0;
        u8 key;
        u8 lightmode=0,saturation=2,brightness=2,contrast=2;
        u8 effect=0;
        u8 sbuf[15];
        u8 count;

        SysTick_Init(16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KEY_Init();
        USART1_Init(9600);
        TFTLCD_Init();                        //LCD初始化
        EN25QXX_Init();                                //初始化EN25Q128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FRO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        while(SD_Init()!=0)
//        {
//                LCD_ShowString(10,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D Card Error!");
//        }
//        FATF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LCD_ShowFont12Char(10, 10, "xx科技");
        LCD_ShowFont12Char(10, 30, "wwwxxxxnet");
        LCD_ShowFont12Char(10, 50, "摄像头应用--OV7670");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10,8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10,80,239,20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10,8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OV7670 OK!     ");
        delay_ms(1500);
        OV7670_Light_Mode(0);         //默认设置自动白平衡
        OV7670_Color_Saturation(2);   // 色度调节
        OV7670_Brightness(2);         //亮度调节
        OV7670_Contrast(2);           //对比度
        OV7670_Special_Effects(0);    //特效

        TIM4_Init(10000,83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7_Init();
        OV7670_Window_Set(12,176,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LCD_Clear(BLACK);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count=20;
                switch(key)
                {
                        case KEY_UP:           //灯光模式设置
                                lightmode++;
                                if(lightmode>4)lightmode=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sprintf((char*)sbuf,"%s",LMODE_TBL[lightmode]);
                                break;
                        case KEY_DOWN:         //饱和度
                                saturation++;
                                if(saturation>4)saturation=0;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sprintf((char*)sbuf,"Saturation:%d",(char)saturation-2);
                                break;
                        case KEY_LEFT:        //亮度
                                brightness++;
                                if(brightness>4)brightness=0;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sprintf((char*)sbuf,"Brightness:%d",(char)brightness-2);
                                break;
                        case KEY_RIGHT:     //对比度
                                contrast++;
                                if(contrast>4)contrast=0;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sprintf((char*)sbuf,"Contrast:%d",(char)contrast-2);
                                break;
                }
                if(count)
                {
                        count--;
                        LCD_ShowString((tftlcd_data.width-240)/2+30,(tftlcd_data.height-320)/2+60,200,16,16,sbuf);
                }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i++;
                if(i%20==0)
                {
                        led1=!led1;
                }
                //delay_ms(10);
        }
}

网友A(2020-04-03):
请问楼主,单片机引脚怎么和ov7670引脚对应

网友B(2020-07-07):
谁有下载好的可不可以给我一份

网友C:
这个可以识别出字母吗?

网友D:
请问这个文件是写在.c文件里还是头文件里?

网友E(2021-01-13):
很好的一个摄像头应用程序

网友F:
我买了一个7076摄像头还在吃灰,正好可以借鉴楼主的经验使用起来。

网友G(2021-04-27):
F407和F429能一样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