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继电器吸合的条件,这么计算对不?

楼主(2019-05-12):
(图片)

楼主:
请懂得大神给我解答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计算是对的。此电路要求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饱和和断开),考虑三极管放大系数离散性,Ib取值是计算值约5倍(3mA),Rb约2.4K

网友B:
很简单:看继电器手册上,它吸需要多少电流(电压也一样)。
原理图中LED2缺少限流电阻。

网友C:
理论上计算是对的。电流控制好

网友D:
    利害,想当年,我计算三极管好利害,大学电工学的作业本我现在还收藏着,每次考试都95分以上。现在不会计算了。从你计算结果,Rb<=13k,感觉不可靠。
   不过我有两个方案,供参考:
     1、看他人的经验值,一般选Rb=1~2k;
   2、Rb用一个可调电阻,继电器并一个电压表,调小Rb时,可以看出何时吸合,如果进一步调小Rb,Vj不再减小,说明三极管已经饱和。

网友E:
LED2工作状态指示灯须串限流电阻,直接并联在负载上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F:
继电器上还应并上一个2极管,吸收线圈反向电动势

网友E:
首先继电器的动作电流3mA是指在额定工作电压下的电流,所以你的继电器必须是5v,如果是9v、12v或其他系列就不能满足吸合电流的要求。基极电流为放大状态下的5~10倍是保证三极管工作于饱和状态

网友G:
Rb电阻一般选择1~2千欧 因为要保证让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