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HC-06蓝牙模块,什么资料也没有,不知道怎么接线 求帮助

楼主(2019-05-12):
买了一个HC-06蓝牙模块,什么资料也没有,不知道怎么接线,想用它与电脑连接进行传输信息不知道咋整,求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1、接四根线,VCC、GND、RX、TX
2、和接收蓝牙做配对,一般默认密码1234
3、实现你要实现的功能,是接单片机吗

网友B:
HC-06蓝牙模块用串口助手连接在电脑上进行蓝牙配置
HC-06蓝牙模块的资料网上都是开源的都能找的

网友C:
接线就跟楼上所说的一样,你应该是接在单片机上的吧,然后先进行测试,把TX与单片机的TX,RX跟单片机的RX,vcc和gnd接在一起,然后通过数据线跟电脑通信,打开串口助手,然后蓝牙模块有个小小的按钮,你按下单片机的开关(记得按住那个小小的按钮,单片机通电的时候常亮,然后就不会常亮),串口助手波波特率38400,发送AT,然后看有没有返回ok,有的话说明模块可以用了

网友D:
1.给蓝牙上电

         给HC-06上电之后,HC-06的指示灯会不停地闪烁,这个时候就标志着进入AT模式了

2.有线串口连接

         这时,可以选择有线串口连接的方式,将单片机和电脑连接起来,假设使用的是51开发板

3.蓝牙引脚连接

         配置的时候,HC-06的Rx和Tx 接到 51单片机的 Rx和 Tx,一般是P3.0,和P3.1

正常工作时,HC-06的Rx和Tx 接到 51单片机的 Tx和 Rx

4.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找到有线串口线对应的端口,将波特率设置为与HC-06波特率一致(默认为9600),8位数据位,1位结束位,无奇偶校验,然后打开串口

5.输入指令

         首先输入AT(无空格回车),然后串口助手会返回OK,修改波特率时输入AT+BAUDx(x为波特率编号),串口助手会返回OKnnnn(nnnn是你设置的波特率)。注意,在这之后若还做其他命令操作,必须先断开连接,修改串口助手的波特率为刚刚设置的波特率,然后再打开串口继续操作。

6.蓝牙配对

一般HC-06模块的默认名称就是hc-06,默认配对密码是1234

网友E:
可以在网上找一些HC-06的说明书!

网友F:
接Vcc,GND,RX,TX四个角,蓝牙模块与串口相接分别为Vcc接Vcc,GND接GND,RX接TX,TX接RX。然后用串口助手软件发送AT指令来修改你要的

网友G:
【CP2102模块 USB转TTL UBS转串口 STC单片机下载 刷机升级板】这个链接卖的是串口助手(硬件的)
                        硬件串口助手             蓝牙模块
                              RXD                      TXD
                              TXD                      RXD
                              GND                     GND
                               3V3                      3V3
插到电脑上,用串口助手发命令配置蓝牙模式

网友H:
需要一个USB转TTL电平的模块

网友I:
附件中的蓝牙模块287Q 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

蓝牙模块

网友J:
Tx接开发板上的RX
RX接开发板上的TX
EN和STATE悬空就好

网友K:
蓝牙TX接RX
蓝牙RX接TX
蓝牙GND接GND
蓝牙3V接3V
EN和STATE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