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com端口被占用 求帮助

楼主:
用的是新大陆的win10系统  扫描到端口号他说被占用  求大神帮忙看看

批注 2019-05-12

网友A(2019-05-13):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是谁占用了串口。

网友B:
桌面,此电脑,右键,管理,设备,端口,就能看到相应的端口

网友C:
桌面然后此电脑然后右键,管理,设备,端口,就能看到相应的端口

网友D:
我的win7系统用串口调试助手,如果不接入设备就会这样显示,所以必须接入正常的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是谁占用了串口。

谢谢大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win7系统用串口调试助手,如果不接入设备就会这样显示,所以必须接入正常的设备

设备是正常介入的  是不是系统是64位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是谁占用了串口。

老哥他是这样的   我是枚小白  看不太明白  求指教一下

批注 2019-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