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创意时钟制作(有PCB+程序,可以直接打板)

楼主(2019-05-12):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3OTAzMjc2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c76503937c785df7b02933df8c154c891

有重力感应,不管你正放还是反放都能正常显示,可以diy显示,显示号码,就是停车号码牌。温度,时间,月份交替显示。可以自定义显示,有倒计时,计分器,模拟电梯,闹钟,自定义图片文字显示功能。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元件清单

PCB截图

制作步骤:将原理图绘制成PCB,PCB发给厂家打板,根据原件清单购买元器件,焊接,编程调试
焊接注意事项:单片机方向、DS1302时钟芯片方向,二极管方向。不要有虚焊、漏焊。

成品赏析

部分程序
#include "STC15.H"
#define _REAL_TIMER_DS1302_2003_7_21_

sbit  DS1302_CLK = P5^4;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5^5;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 = P2^3;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sbit col1 = P0^0;//点阵上第22脚
sbit col2 = P0^1;//点阵上第21脚
sbit col3 = P0^2;//点阵上第2脚
sbit col4 = P0^3;//点阵上第19脚
sbit col5 = P0^4;//点阵上第5脚
sbit col6 = P0^5;//点阵上第6脚或17脚
sbit col7 = P0^6;//点阵上第16脚
sbit col8 = P0^7;//点阵上第8脚
sbit col9 = P2^0;//点阵上第13脚
sbit col10 = P2^1;//点阵上第10脚
sbit col11= P2^2;//点阵上第11脚
sbit col12 = P1^0;//点阵上第22脚
sbit col13 = P1^1;//点阵上第21脚
sbit col14 = P1^2;//点阵上第2脚
sbit col15 = P1^3;//点阵上第19脚
sbit col16 = P1^4;//点阵上第5脚
sbit col17 = P1^5;//点阵上第6脚或17脚
sbit col18 = P1^6;//点阵上第16脚
sbit col19 = P1^7;//点阵上第8脚
sbit col20 = P2^4;//点阵上第13脚
sbit col21 = P2^5;//点阵上第10脚
sbit col22 = P2^6;//点阵上第11脚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define DS1302_RAM(X)        (0xC0+(X)*2)           //用于计算 DS1302_RAM 地址的宏

#define t_hour CurrentTime.TimeString[0]*10+CurrentTime.TimeString[1]
#define t_min CurrentTime.TimeString[2]*10+CurrentTime.TimeString[3]
#define t_sec CurrentTime.TimeString[4]*10+CurrentTime.TimeString[5]
#define t_year CurrentTime.DateString[0]*10+CurrentTime.DateString[1]
#define t_month CurrentTime.DateString[2]*10+CurrentTime.DateString[3]
#define t_day CurrentTime.DateString[4]*10+CurrentTime.DateString[5]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8];
        unsigned char TimeString[6];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char disp[22],*pdisp;

/******************************DS1302时钟模块***************************************/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DS1302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SetProtect(bit flag)        //是否写保护
{
        if(flag)
                Write1302(0x8E,0x10);
        else
                Write1302(0x8E,0x00);
}

void DS1302_SetTim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设置时间函数
{
        DS1302_SetProtect(0);
        Write1302(Address, ((Value/10)<<4 | (Value%10)));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八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
{
        Time->DateString[0] = Time->Year/10 ;         //分离出个位和十位
        Time->DateString[1] = Time->Year%10 ;
        Time->DateString[2] = Time->Month/10;
        Time->DateString[3] = Time->Month%10 ;
        Time->DateString[4] = Time->Day/10 ;
        Time->DateString[5] = Time->Day%10 ;
        Time->DateString[6] = Time->Week/10 ;
        Time->DateString[7] = Time->Week%10 ;
}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
{
        Time->TimeString[0] = Time->Hour/10 ;
        Time->TimeString[1] = Time->Hour%10 ;
        Time->TimeString[2] = Time->Minute/10 ;
        Time->TimeString[3] = Time->Minute%10 ;
        Time->TimeString[4] = Time->Second/10;
        Time->TimeString[5] = Time->Second%10 ;
}

bit Initial_DS1302(void)
{
        unsigned char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if(Second&0x80)
        {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0);
                return         1;
        }
        return 0;
}
/*****************************************************************************/

/************************点阵显示函数**************************/

code char num_font1[]={
                        0x3E,0x51,0x45,0x3E,//"0"
                    0x00,0x21,0x7F,0x01,//"1"
                        0x23,0x45,0x49,0x31,//"2"
                        0x22,0x49,0x59,0x2E,//"3"
                        0x0C,0x14,0x24,0x7F,//"4"
                        0x72,0x51,0x51,0x4E,//"5"
                        0x0E,0x19,0x29,0x46,//"6"
                        0x40,0x4F,0x50,0x60,//"7"
                        0x36,0x49,0x49,0x36,//"8"
                        0x32,0x49,0x49,0x3E,//"9"
                        0x00,0x36,0x36,0x00,//"::"
                        };

void buf_data(char num1,char num2)
{
        char i;
        pdisp=&disp[0];
        for(i=0;i<4;i++)
        {
                *pdisp = num_font1[4*(num1/10)+i];
                pdisp++;
        }
        *pdisp = 0x00;
        pdisp++;
        for(i=0;i<4;i++)
        {
                *pdisp = num_font1[4*(num1%10)+i];
                pdisp++;
        }
        for(i=0;i<4;i++)
        {
                *pdisp = num_font1[40+i];
                pdisp++;
        }
        for(i=0;i<4;i++)
        {
                *pdisp = num_font1[4*(num2/10)+i];
                pdisp++;
        }
        *pdisp = 0x00;
        pdisp++;
        for(i=0;i<4;i++)
        {
                *pdisp = num_font1[4*(num2%10)+i];
                pdisp++;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延时函数,大概延时时间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25;j>0;j--);
}

void led_clear()//清屏
{
        P4 &= 0x80;
        P1 |= 0xff;
        P0 |= 0xff;
        P2 |= 0x77;
}

void display_frame()//显示一帧画面
{
        char i;
        for(i=0;i<22;i++)
        {
                led_clear();
                switch(i+1)
                {
                        case 1:                col1=0;         break;
                        case 2:                col2=0;         break;
                        case 3:                col3=0;         break;
                        case 4:                col4=0;         break;
                        case 5:                col5=0;         break;
                        case 6:                col6=0;         break;
                        case 7:                col7=0;         break;
                        case 8:                col8=0;         break;
                        case 9:                col9=0;         break;
                        case 10:        col10=0; break;
                        case 11:        col11=0; break;
                        case 12:        col12=0; break;
                        case 13:        col13=0; break;
                        case 14:        col14=0; break;
                        case 15:        col15=0; break;
                        case 16:        col16=0; break;
                        case 17:        col17=0; break;
                        case 18:        col18=0; break;
                        case 19:        col19=0; break;
                        case 20:        col20=0; break;
                        case 21:        col21=0; break;
                        case 22:        col22=0; break;
                        default:break;
                }
                P4=disp[i];
                if(time>500)
                {
                        col11 = 1;
                        col12 = 1;
                }
                if(time>1000)
                {
                        time=0;
                }
                delay(5);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init()//初始化设置,推挽输出(强上拉输出,可达20mA)
{
        P1M1 = 0X00;
        P1M0 = 0Xff;
        P2M1 = 0X00;
        P2M0 = 0Xff;
        P4M1 = 0X00;
        P4M0 = 0Xff;
}

void main()
{
        SYSTEMTIME CurrentTime;
        init();
        led_clear();
        Timer0Init();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DS1302_SetTime(DS1302_YEAR,0);        // 设置年月日为2000年1月1日
        DS1302_SetTime(DS1302_MONTH,1);
        DS1302_SetTime(DS1302_DAY,1);

        DS1302_SetTime(DS1302_HOUR,0);        //设置的时间是01:00:00
        DS1302_SetTime(DS1302_MINUTE,0);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0);

        while(1)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获取当前时间
                DateToStr(&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buf_data(t_min,t_sec);
                display_frame();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