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放大电路到30V

楼主(2019-05-12):
老哥们,小弟遇到个问题,就是电源放大电路的,设计要求是输出电压0到30V。
小弟是先用变压器将220V电压降压稳压到合适电压然后给后面的单片机和DAC供电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输出电压,但是后面的放大电路(DAC输出为2.5V时需要放大12倍到30V),但是这个放大电路怎么设计呢???一般的运放做不了吧????老哥们给点意见啊。。。。本来我是用那个LM358做的,后面发现不能实现。。。。是我搞错了吗。。

网友A:
运放最大输出电压和运放电源电压有关。你最起码给运放32v电压。

网友B:
“电源放大”这个概念是错的。

楼主:
老哥们,求助啊

网友C:
通过单片机的PWM来调电源

网友D:
楼是上的方法是可行的,可以参考。但输出电压不是线性的,是等效电压,如果需要线性电压,在后面串入两级RC滤波电路就可以

网友E:
运放输出电压会受电源电压限制,可以采用功率放大器,比如OPA541,他的供电电压可以达到45V

网友F:
5楼的图里加个输出电容,OK了!

网友G:
5楼的思路是对的,理论上可以产生想要的电压。

网友H:
Mos管源极加一个电感,电感后面一个储能滤波电容构成BUCK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最大输出电压和运放电源电压有关。你最起码给运放32v电压。

谢谢大哥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单片机的PWM来调电源

谢谢大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是上的方法是可行的,可以参考。但输出电压不是线性的,是等效电压,如果需要线性电压,在后面串入两级RC ...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