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哥知道STM32和红外线热释传感器连接方法?

楼主(2019-05-12):
最近在搞BISS001和STM32连接的方法,传感器是通过IO口与单片机连接吗?怎么设置连接的呢?用的板子是STM32F103C8T6

网友A:
读“红外线热释传感器”使用手册!

网友B:
Vo(控制电压输出端)接STM32的中断口,如果要接普通IO也可以,但要反复查询此口的电平状态。
A接Vcc,即A=1,允许重复触发,没有必要接IO了,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接IO口,设置允许、禁止重复触发。
就这些,不难搞定。

网友C:
我发的帖子老是不审核,楼主借个楼啊,谢谢。
我想在已有程序里把独立的按键替换成矩阵按键,请问应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