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IC接口存储器AT24C04的读写和显示程序(详细注释)

楼主:
通过仿真实现对存储器AT24C04读写操作,通过数码管或LED灯状态来显示

原理图

实验结果图

实验部分代码结构:
//24C04.c
//-----------------------------------------------------------------
//  名称: AT24C04读/写驱动程序
//-----------------------------------------------------------------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sbit SCL = P1^0;                                        //串行时钟线
sbit SDA = P1^1;                                        //串行数据线
#include "I2C.h"                                        //IIC总线通用宏及函数
//-----------------------------------------------------------------
//AT24C04所调用的外部相关函数
extern void Show_HEX(INT8U dat);         //16进制格式显示字节
extern void PutStr(INT8U *s);                //串口输出字符串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延时函数
extern INT16U r;                                        //换行控制变量
//-----------------------------------------------------------------
// 向任意指定的地址写入一字节数据
// 器件地址码字节格式 (其中E2,E1为片选位,A8为块地址位)
// 位: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 值:  1  0  1  0 E2 E1 A8 RW
//-----------------------------------------------------------------
void Random_Write(INT8U Dev_Addr,INT16U mem_addr,INT8U dat)
{

}

//-----------------------------------------------------------------
// 从任意地址读取一字节数据
//-----------------------------------------------------------------
INT8U Random_Read(INT8U Dev_Addr,INT16U mem_addr)
{

}

//-----------------------------------------------------------------
// 从指定地址开始连续顺序读取N节数据
//-----------------------------------------------------------------
void Sequential_Read(INT8U Dev_Addr,INT16U mem_addr,INT16U N)
{

}

//IC.h

//-----------------------------------------------------------------
// 名称: IIC总线通用宏及函数
//-----------------------------------------------------------------
#define NOP4()        { _nop_();_nop_();_nop_();_nop_(); }
//总线启动        -------------------------------------------------------
#define IIC_Start()                \
{ SDA = 1; NOP4(); SCL = 1; NOP4(); SDA = 0; NOP4(); SCL = 0; }
//总线停止        -------------------------------------------------------
#define IIC_Stop()                \
{ SDA = 0; NOP4(); SCL = 1; NOP4(); SDA = 1; NOP4(); }
//-----------------------------------------------------------------
//以下3个有关应答的宏定义均生成第9个时钟脉冲,读取应答或发送应答/非应答
//1.主机读从机应答        -----------------------------------------------
//(SDA = 1设为输入,准备读取应答位,要使用该位作出处理时引用F0)
#define IIC_Rd_Ack()        \
{ SDA = 1; NOP4(); SCL = 1; NOP4(); F0 = !SDA; NOP4(); SCL = 0;        }
//2.主机发送应答位        -----------------------------------------------
#define IIC_Ack()                \
{ SDA = 0; NOP4(); SCL = 1; NOP4(); SCL = 0; NOP4(); SDA = 1;        }
//3.主机发送非应答位        -------------------------------------------
#define IIC_NAck()                \
{ SDA = 1; NOP4(); SCL = 1; NOP4(); SCL = 0; NOP4(); SDA = 0;        }
//-----------------------------------------------------------------
// 主机向IIC总线写一字节
//-----------------------------------------------------------------
bit IIC_WriteByte(INT8U dat)
{

}

//-----------------------------------------------------------------
// 主机从IIC总线读一字节
//-----------------------------------------------------------------
INT8U IIC_ReadByte()
{

}

主程序main.c

//-----------------------------------------------------------------
//        名称: I2C接口存储器AT24C04读写与显示(4片)
//-----------------------------------------------------------------
//        说明: 按下K1-K4按键时,前两个分别向第1,2片AT24C04中写入400个随机字节
//                  后2个按键分别写第3,4片AT24C04,先写入200个0x01,再写入200个0x02
//                  写入后接着读取并显示.(400个字节的地址范围: 0x0000~0x018F)
//
//-----------------------------------------------------------------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sbit K1 = P3^3;                //四个操作按键定义
sbit K2 = P3^4;
sbit K3 = P3^5;
sbit K4 = P3^6;
INT16U r = 0;                //满20个字节换行控制变量
//AT24C04相关函数
extern void Random_Write(INT8U Dev_Addr,INT16U mem_addr,INT8U dat);
extern INT8U Random_Read(INT8U Dev_Addr,INT16U mem_addr);
extern void Sequential_Read(INT8U Dev_Addr,INT16U mem_addr,INT16U N);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INT16U x) {INT8U t; while(x--) for(t = 0; t<120; t++);}
//-----------------------------------------------------------------
// 向串口发送1字节
//-----------------------------------------------------------------
void PutChar(INT8U c) {        SBUF = c; while( TI == 0 ); TI = 0;}
//-----------------------------------------------------------------
//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
void PutStr(INT8U *s) { while(*s) PutChar(*s++); }
//-----------------------------------------------------------------
// sprintf对%2X格式支持不稳定,编译时有时可以输出正确结果,有时则不正常
// sprintf(s,"%02X ",(INT8U)Random_Read(0xA0,i)); PutStr(s);
// 故改用下面的函数实现十六进制形式显示所读取的字节
//-----------------------------------------------------------------
void Show_HEX(INT8U dat)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T16U i; char s[] = "NO.X\r\n";
        INT8U n = 0, ChipNo = 0;
        //串口配置
        SCON = 0x40;        TMOD = 0x20;        PCON = 0;
        TH1 = 0xFD;                TL0 = 0xFD;
        TI = 0;                        TR1 = 1;
        srand(30);                //随机种子
        PutStr("\r\n>>> Press K1~K4, Write/Read No.1~4 AT24C04...\r\n ");
        while(1)
        {        if ((P3 & 0xF0) != 0xF0)                //P3端口高4位按键状态检测
                {

                } else { delay_ms(10); continue; }
                PutStr("\r\n\r\n>>> Write IIC, Waiting.........\r\n\r\n ");
                //提示当前读取的AT24C04芯片号1~4(由0~3加1得到)
                s[3] = ChipNo + '1'; PutStr(s);
                switch (ChipNo)
                {        case 0: case 1:         //K1,K2分别向第1,2片写入400个随机字节

  66.                         case 2: case 3:         //K3,K4分别写第3,4片,写入200个0x01,0x02

                }
                PutStr("\r\n\r\n>>> Reading From IIC...........\r\n\r\n");
                r = 0;                                                        //满20个字节换行显示控制变量归0
                //从指定的AT24C04中读取400字节并发送串口显示,下面两种读取方法中,
                //随机寻址单字节读取共400字节将明显慢于顺序连续读取400字节

        }
}

完整代码

网友A(2019-05-13):
       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知道仿真与实际不一样!一开始你就拖家带口的将你要完成功能的代码都写进去,必死无疑!
       正确的方法了先做一个,调试24C04外设固定地址,很重要!因为仿真库内芯片外设地址还真不是一回事!
       一个一个将外设地址调对好,再就是设24C04存储器存储数据地址,设好后读写操作正常与否,再就是连读连写,多读多写,后面就是调试与按键配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知道仿真与实际不一样!一开始你就拖家带口的将你要完成功能的代码都写进去, ...

大佬说的对。经验之谈

网友C(2020-10-17):
重入函数吗?你真的测试过吗

网友D:
大佬说的对

网友E:
写一个固定地址,测试先。然后再读这个地址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F:
你这个代码明显有错误啊

网友G(2021-01-08):
这个是不是理解错误啊?

网友G:
在吗?你这个理解真的对吗?测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