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Proteus仿真图制作出电路原理图?求方法

楼主(2019-05-12):
如何制作清晰的电路原理图,我有仿真图,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制作出来

网友A:
基本上按仿真图来画,再有就是看别人的开发板的原理图,那就经过磨合的东东,不理解的地方整明白,做到心中有电路,放手出精品!

楼主:
直接做出图就可以

网友B:
仿真图可以直接当作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按仿真图来画,再有就是看别人的开发板的原理图,那就经过磨合的东东,不理解的地方整明白,做到心中 ...

可以帮我做出来吗

网友C:
按照仿真图去画,了解了每条连线的具体作用也就不会出错啦。

网友D:
proteus里的仿真图不导入hex文件的情况下就是原理图,要是想自己做图,可以看一下proteus左边栏看需要哪些器件,点击那个P按钮一一搜素添加连接好就行了。你是怕截图不清晰嘛?可以考虑换个2K显示屏?(&~&)joking~~可以放大不就清晰了嘛。proteus还支持导出电路图,点击File—Export Graphics——Export Bitmap或者PDF都可以的。

网友E:
首先,你要安装软件,安装并且破解之后,左边有个小小的P,不像按钮,但是可以按,按了之后打开了一个页面,在输入栏输入你图里的原件名,比如二极管是LED把,找到你要的型号选择了以后,它会出现在你之前那个P的下面,把图里的所有一到的选好以后,就可以使用它来画图了,这里讲不清,建议你去哔哩哔哩,那里有很多视频教程,可以让你学的从入门到放弃不过只是画图的话,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时间来不及了,求各位大佬做出来的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