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单片机红外接收解码程序 带1602显示

楼主(2019-05-12):
这几天在网上找了很多关于红外接收解码的程序,但都不是很理想。一般都是用延时来作为0和1的数据,或者注释不是很详细的,所以自己鼓捣了一个。
本程序是采用外部中断加定时器1来实现红外解码,STM8S单片机ABCD口都可作为外部中断,使用的遥控器为市面上大多数的。
需要的朋友们可以作为参考。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效果图

效果图

/***************可识别用户码 解码成功后显示在1602并LED闪烁一次*****************/

#include "iostm8s208mb.h"//主控芯片的头文件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LED      PI_ODR_ODR3
#define IR_IN    PC_IDR_IDR1
#define LCD_EN   PF_ODR_ODR4
#define LCD_RS   PF_ODR_ODR0
#define LCD_DATA PB_ODR
//#define BUSY     PB_ODR_ODR7

u16 LowTime,HighTime; //存储高低电平的宽度
u8 Counter_Time_H,Counter_Time_L;

u8 a[4]; //存放码值 分别为用户码 用户反码 数据码 数据反码

u8 tab[ ]= {"1602IR-CODE TEST"};

void delay_us(u16 n)
{
  n<<=2;
  while(--n);
}

void delay_ms(u16 t)
{
  while(t--)
  {
    delay_us(1000);
  }
}

void GPIO_Init(void)
{
  EXTI_CR1|=0x20;//配置PC为仅下降沿触发

  PI_DDR_DDR3=1;//LED
  PI_CR1_C13=1;
  PI_CR2_C23=1;
  LED=1;

  PC_DDR_DDR1=0;//IR_IN
  PC_CR1_C11=1;
  PC_CR2_C21=1;

  PF_DDR_DDR4=1;//EN
  PF_CR1_C14=1;
  PF_CR2_C24=1;

  PF_DDR_DDR0=1;//RS
  PF_CR1_C10=1;
  PF_CR2_C20=1;

  PB_DDR=0xff;//DATA
  PB_CR1=0xff;
  PB_CR2=0xff;
}

void Write_Com(u8 com)
{
  LCD_RS=0;
  LCD_DATA=com;
  delay_ms(5);
  LCD_EN=1;
  delay_ms(5);
  LCD_EN=0;
}

void Write_Data(u8 data)
{
  LCD_RS=1;
  LCD_DATA=data;
  delay_ms(5);
  LCD_EN=1;
  delay_ms(5);
  LCD_EN=0;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CR1=0x00;   //close timer1

  TIM1_IER = 0x01; //允许更新中断

  TIM1_PSCRH=0x00;    //16Mhz/16=1us,16分频
  TIM1_PSCRL=0x0f;

//  TIM1_CNTRH=0x00;
//  TIM1_CNTRL=0x00;

  TIM1_ARRH=0xff;     //自动装载最大值
  TIM1_ARRL=0xff;
}

void Clock_Init(void)
{
  CLK_CKDIVR=0x00; //16M
}

void LED_ACT(void)                //延时时间太大会影响灵敏度
{
  LED=0;
  delay_ms(10);
  LED=1;
  delay_ms(10);
}

u8 DeCode(void)
{
   u8  i,j;
   u8 temp;    //暂存变量
   for(i=0;i<4;i++)      //
   {
     for(j=0;j<8;j++)  //
     {
        temp=temp>>1;  //

        TIM1_CNTRH=0;
        TIM1_CNTRL=0;
        TIM1_CR1|=0x01;

        while(IR_IN==0);   //先判断是否为0
        TIM1_CR1=0x00;

        Counter_Time_H=TIM1_CNTRH;
        Counter_Time_L=TIM1_CNTRL;
        LowTime=Counter_Time_H*256+Counter_Time_L;    //

        TIM1_CNTRH=0;
        TIM1_CNTRL=0;
        TIM1_CR1|=0x01;

        while(IR_IN==1);  //再判断是否为1
        TIM1_CR1=0x00;

        Counter_Time_H=TIM1_CNTRH;
        Counter_Time_L=TIM1_CNTRL;
        HighTime=Counter_Time_H*256+Counter_Time_L;

        if((LowTime<420)||(LowTime>690))
        return 0;                                      //太大或太小舍去
        if((HighTime>460)&&(HighTime<660))
        temp=temp&0x7f;                                //"0"   560us+-100
        if((HighTime>1480)&&(HighTime<1880))
        temp=temp|0x80;                                //"1"   1680us+-500
    }
        a[i]=temp;
  }
//  if(a[2]==~a[3])
         return 1;
}

void two_2_bcd(u8 data)  //将二进制码转换为BCD码
{

   u8 temp; //暂存
   temp=data;
   data&=0xf0;
   data>>=4;
   data&=0x0f;
   if(data<=0x09)
   {
     Write_Data(0x30+data);    //显示0-9
   }
   else
   {
     data=data-0x09;
     Write_Data(0x40+data);    //显示A-F
   }
   data=temp;
   data&=0x0f;
   if(data<=0x09)
   {
     Write_Data(0x30+data);
   }
   else
   {
     data=data-0x09;
     Write_Data(0x40+data);
   }
   Write_Data(0x48);          //显示“H”
}

void Disp_1(void) //显示第二行:码值
{
    Write_Com(0x80+0x40);
    two_2_bcd(a[0]);

    Write_Data(0x20); //空格
    two_2_bcd(a[1]);

    Write_Data(0x20); //空格
    two_2_bcd(a[2]);

    Write_Data(0x20); //空格
    two_2_bcd(a[3]);
}

void Disp_2(void) //显示第一行:固定字符
{
  u8 num;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num]);
    delay_ms(5);
  }
}

void CHECK_User(void)
{
//  if((a[0]==0x00)&&(a[1]==0xff)) //判别用户码及反码
//  {
    LED_ACT();
//  }
}

void main(void)
{
  asm("sim");//MAIN程序的优先级配置为3级(关总中断)

  GPIO_Init();
  Clock_Init();
  TIM1_Init();
  LCD_Init();
//  delay_ms(10);

  Write_Com(0x01); //清屏

  Disp_2();

  asm("rim");//MAIN程序的优先级由3级降低至0级(开总中断)

  while(1);//死循环
}

#pragma vector=0x07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C_IRQHandler(void)
{
  PC_CR2_C21=0;//禁止PC0端口外部中断

  TIM1_CNTRH=0;
  TIM1_CNTRL=0;
  TIM1_CR1=0x01;   //open timer1

  while(IR_IN==0);
  TIM1_CR1=0x00;   //

  Counter_Time_H=TIM1_CNTRH;
  Counter_Time_L=TIM1_CNTRL;
  LowTime=Counter_Time_H*256+Counter_Time_L;

  TIM1_CNTRH=0;         //
  TIM1_CNTRL=0;         //
  TIM1_CR1=0x01;         //

  while(IR_IN==1);   //
  TIM1_CR1=0x00;        //

  Counter_Time_H=TIM1_CNTRH;
  Counter_Time_L=TIM1_CNTRL;
  HighTime=Counter_Time_H*256+Counter_Time_L;

  if((LowTime>8500)&&(LowTime<9500)&&(HighTime>4000)&&(HighTime<5000))  //引导码9000us+-500  4500us+-500
  {
    if(DeCode()==1)
    {
      Disp_1();
      CHECK_User();
    }
  }

  PC_CR2_C21=1;//使能PC0端口外部中断
}

#pragma vector=0x0D
__interrupt void 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void)
{
  TIM1_SR1&=0xfe;//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UIF"
}

网友A(2021-06-01):
不错,思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