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红外学习转发模块源程序 实现用安卓手机控制所有家电

楼主:
单片机蓝牙遥控模块 红外遥控学习转发模块 附源程序
用安卓手机按制所有带红外遥控器的家电、设备
一个APP界面可以学习家里所有以38K红外载波编码的任意红外遥控器,再也不用看场电视要拿好几个红外遥控器了。
如:空调、电视、机顶盒、风扇、台灯..........等等,常用的按键学习在手机APP中,从而达到一机在手控制家里的所有家电的目的。

提取码:wcvd

/***************************************************************************************************
单片机:
        STC11F02E或兼容芯片
晶振:
        11.0592Mhz
波特率:57600

红外接收:
        P3.3口即外部中断1(此引脚不可自由更改)
定时器0:
        1.接收红外码时为12T/16位计数模式不使用定时器0中断功能
        2.发射红外码时为1T/8位自重载模式且用定时器0产生38Khz=13uS中断功能
定时器1:
        为1T/8位自重载模式作为串口波特率发生器(使能波特率加倍)
红外发射管:
        为P1.0口驱动NPN三极管(此引脚可自由更改)
红外发射状态指标灯:
        为P3.4口驱动LED低电平有效(此引脚可自由更改)
/***************************************************************************************************/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IR_BYTE         200         //接收的最大位数为500位
/***************************************************************************************************/
sbit IR_IN = P3^3;                        //一体化红外接收头的输出脚连到此脚作为红外线输入
sbit LED = P3^4;                        //状态指标灯
sbit IR_out = P1^0;                        //红外发射管控制脚,驱动NPN三极管J3印字即S8050贴片
/***************************************************************************************************/
bit UART_RI;                                //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
bit flag;                                        //发射高电平码还是低电平码标志位
bit IR_OK;                                        //红外线接收完成标志位
uchar idata IR_data[IR_BYTE];        //红外接收及串口接收缓冲区
uint IR_re;                                        //红外接收的数据个数计数器
uint UART_re;                                //串口接收的数据个数计数器
uint count;                //中断计数
/***************************************************************************************************
名称:sys_initial
功能:系统初始化
//如果外部中断是仅下降沿触发,要求必须在相应的引脚维持高电平至少1个系统时钟,而且低电平也要持续至少一个系统
  时钟,才能确保该下降沿被CPU检测到
//如果外部中断是低电平可触发,则要求必须在相应的引脚维持低电平至少2个系统时钟,这样才能确保CPU能够检测到该低电平信号
/***************************************************************************************************/
void sys_initial()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1;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设定定时器0为16位方式
        TH1        = TL1 = 0xF4;                        //设定定时初值  11.0592Mhz / 57600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REN = 1;                                //允许串口接收中断
        IT1 = 1;                                //设置INT1的中断类型 (1:低电平触发 0:下降沿触发)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IR_OK = 0;
}
/***************************************************************************************************
名称:com
功能:串口发送字符数据;
形参:TS=数据指针;n=字符长度
/***************************************************************************************************/
void UART1_SEND(uchar *TS,uchar n)
{
        uchar m;
        for(m = 0;m < n;m++)
        {
                SBUF = *(TS + m);
                while(!TI);
                TI = 0;
        }
}
/***************************************************************************************************/
void main()
{
        uint i;
        sys_initial();
        LED = 0;
        while(1)
        {
                if(UART_RI)        //接收成功
                {
                        ES = 0;                                                //禁止串口中断
                        UART_RI = 0;                                //清除串口接收完成标志位
/***************************************************************************************************************/
                        if((IR_data[0] == 0xFE) && (IR_data[1] == 0xFD) && (UART_re > 10))
                        {//判断接收到的前二个指令码是否为 0xFE和0xFD且大于10个数据
                                EX1 = 0;                                //进行红外发码前先关闭外部中断0
                                PT0 = ET0 = 1;                        //设定时器0中断优先及允许定时器0中断
                                if(UART_re % 2)                        //如果收到的是单个字节则自行加一个缓冲区数据
                                {
                                        UART_re += 1;
                                        IR_data[UART_re] = 2;//随便给个值即可
                                }
/***************************************************************************************/
                                for(i = 2;i < UART_re;i++)
                                {
                                        flag = ~(bit)(i % 2);                                  //红外发送标志=1
                                        TF0 = count = 0;                                          //中断计数=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if(IR_data[ i] <= 5)
                                        // {
                                                // IR_data[ i] = 5;
                                        // }
                                        while(count < (IR_data[ i] * 90 / 13));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
/***************************************************************************************
                                for(i = 2;i < UART_re;)
                                {
                                        //编码中的低电平
                                        flag = 1;                                                          //红外发送标志=1
                                        TF0 = count = 0;                                          //中断计数=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count < (IR_data[ i] * 90 / 13));
                                        TR0 = 0;
                                        i++;//关闭定时器0
                                        //编码中的高电平
                                        flag = 0;                                                          //红外发送标志
                                        TF0 = count = 0;                                          //中断计数=0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while(count < (IR_data[ i] * 90 / 13));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
/***************************************************************************************/
                                SBUF = 0xFC;                                        //发射完成返回一个0xFC给PC机表示发射完毕
                                while(!TI);
                                TI = 0;
/***************************************************************************************/
                                EX1 = 1;                                                //红外发码发完后才再次允许外部中断0
                        }
                        for(UART_re = IR_BYTE;UART_re > 0;UART_re--)
                                IR_data[UART_re] = 0;                        //清除串口接收区,且将UART_re清0
                        LED = IR_out = 0;                                        //红外管 = 0不发光
                        ES = 1;                                                                //重新允许串口中断
/***************************************************************************************************************/
                }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count += 1;
        if(flag == 1)                        //如果红外发送标志=1
        {
                //这里可以改为=1不取反另用ne555产生38K信号与IR_out口的信号相与后接IR
                LED = ~LED;                        //红外发射指示状态=取反
        }
        else
        {
                IR_out = 0;                        //红外管=0不发光
        }
}
/***************************************************************************************************************/

网友A(2019-05-15):
蓝牙app麻烦上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app麻烦上传一下

这是安卓手机端软件,写的不太完美但是能用

网友A:
下非常感谢,下载试试。

网友B(2020-07-20):
增加安卓手机操作软件 onenet mqtt协议